GD32F103BTC6太强大了,电源电压可以到5V!!??

楼主(2017-10-31):
今天一下子没有注意,直接用了5V供电,用了1个多小时,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还不发热,难道这个芯片可以直接用5V供电???

网友A:
不能长时间吧,时间长了,量产的话就会有问题吧

网友B:
也有人我和干了相同的事

网友C:
还是请在芯片规格范围内使用的,GD32F103是3.3V的IC,工作电压为2.6到3.6V,如果超出这个电压,会有不确定的问题发生,就像汽车超载容易发生事故一样的道理。

网友D:
这个芯片没啥不良反应么?

网友D:
直接5V的话,MCU的管脚的会被烧坏的

楼主:
当时已经用了很久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后面还是改为3.3V了。

网友E:
5V的电压是直接作用在MCU的电源上的哈

网友F:
这是个好消息的哈

网友G:
这个我下去了也试试的,看着MCU的极限多大的

网友H:
这个电流应该不大的哈,不然早就烧坏了

网友I:
最近项目用了几片GD32F303RET6,速度快的真是超乎想象,直接开到120MHZ,没超频。

   耐压可以5V兼容的IO,好强大。

网友J:
这个电流不是很大的,不然早就烧坏MCU了

网友K:
这个不会有啥其他问题的吧?毕竟超出正常电压这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