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STM32F072擦写内部flash死机

楼主(2017-10-31):
使用环境 STM32F072CB, rtthread。做IAP升级, 擦除mcu内部flash出了问题。。
用打印跟踪了发现问题如下图附件,执行到蓝色区域的时候,系统就死了。。。有没有同仁遇到此类问题? 都有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需要在ram里运行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在Flash运行的,会等于自杀,这是不可能的。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中断向量表映射到ram?

其实我是把flash分区了,正在跑程序的区域和要擦除的区域不重合。 应该擦不程序区域。。。

网友A:
擦除时,有一小段时间FLASH无法工作,会导致程序跑飞。你标记的这段代码如果在RAM中运行,然后Flashwaitforlast... 这个函数也应该在RAM中,用个while循环,查询status直到 status == FLASH_COMPLETED,就OK 了。你这段代码应该是自己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