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库文件前面的钥匙标志怎么去掉

楼主(2017-10-31):
STM32库文件前面的钥匙标志怎么去掉,我想要修改一些东西

网友A:
应该是锁定了,就是为了防止你修改的。

网友B:
邮件属性,锁定前面的对号去掉就好了。

网友C(2017-11-30):
说明这是一个只读文件,你可以在文件属性里面把只读的给取消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