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HILIPS飞利浦液晶电视机拒绝三包要怎样投诉?

楼主(2017-10-31):
大家好,我2年前在京东购买了一部40英寸的PHILIPS飞利浦液晶电视机,一个月前出现了故障,现象是:开机声音正常,遥控正常,显示不正常,画面很卡,颜色也不正常,亮度也明暗渐进式交替变化,于是,我就联系了飞利浦售后,师傅上门观看后说有可能是液晶漏液,然后就开单把电视机运走检修,几天后来电说是【液晶漏液和进液】,厂家不予保修。
      之后我多次联系厂家,得到的回复都是一样拒绝保修,于是,我叫师傅还回电视机给我,由于我自己也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于是,我小心的拆开电视,仔细检查液晶屏,并根据他们提供的照片显示部位,我还用放大镜来仔细检查,我检查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漏液和进液,于是,我又联系了厂家,希望他们来人进一步确认,但是,他们始终都是**他们自己的检查结果,拒绝来人确认,并拒绝保修。
     请问,现在我遇到这样无耻的厂家,要怎样维权投诉呢?谢谢。

     不知道网站是否能显示下面的2个图片,图片中液晶屏边缘上有一点点白色的地方(2毫米左右),他们说就是进了白色液体的痕迹,我用放大镜认真的检查过,那根本就不是进液痕迹,就是普通的一点点的灰尘而已,并且也没有一点点的液体痕迹。
电视机图片 zhidao.baidu.com/question/1515724828068874380.html

网友A:
找到国家电视三包条款,看看液晶屏保的时间,不到期直接投诉,到期就没法了。

网友B:
这种只能换屏了,或者扔了再买一个,修和换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C:
个人感觉看着有液体痕迹。。。

网友D:
电视保修2年不?

楼主:
按照国家的电视机三包政策,液晶电视整机保修一年,主要部件保修三年,显示屏属于主要部件。

网友E:
二手机,或者是反修机

网友F:
买一个新的才2000元,质量和性能也好很多。
飞利浦的液晶电视机,质量不咋的,我岳父偏要买进口的,用了8年左右,虽然没有坏,但是液晶屏有颜色不均匀,全蓝时有一些地方有灰暗色的,估计是质量问题。我买的海信电视,都快12年了,好好的,盼着它坏好买新的。

网友G:
现在飞利浦的低端电视机都是国内小厂做的OEM,质量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