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蓝牙耳机

楼主(2017-10-31):
蓝牙耳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怎么办?

网友A:
打开充电,不行就换电池

网友B:
如果是长期放置不用才有此问题,说明是电池问题,可以试着保持充电足够长时间看能否解决,否则需要更换电池。
如果是正常使用中突然电池无法充电及开机,电路故障的可能性较大,但鉴于其价格,不如买新的,无必要维修。

网友C:
蓝牙芯片充电的问题,电池完全空了保护了,没设计好可能充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芯片充电的问题,电池完全空了保护了,没设计好可能充不起来,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长期放置不用才有此问题,说明是电池问题,可以试着保持充电足够长时间看能否解决,否则需要更换电池 ...

谢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