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器件

楼主(2017-10-31):
请问各位高人,这是什么器件?这是门禁机内的原件,下面是应该是散热铝板,铝板粘在CPU上,该器件的接头座处写着HEAT,是加热的吗?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通电后一面冷一面热,为何要用这个不清楚

网友B:
可能是用于寒冷地区维持非工业级芯片可靠工作的加热片,用表测一下正反两个方向的阻值,再计算一下跟标识比较就可以弄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通电后一面冷一面热,为何要用这个不清楚

从外观上看不应该是半导体制冷片,制冷片应该是陶瓷封装以利于导热。而且,上面的外连线在表面,如果是半导体制冷片,这会大大影响热传导,所以不可能是。从应用的角度上讲更不可能是半导体制冷片,在内部这么用,只能制热,而且还是不均匀的制热,完全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用于寒冷地区维持非工业级芯片可靠工作的加热片,用表测一下正反两个方向的阻值,再计算一下跟标识比 ...

阻值32欧姆,功率4.5W,因该是加热芯片,这是个门禁一体机,是会在室外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