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零检测电路的疑问

楼主:
最近找220V过零检测电路图纸,偶然看到这个图。有几点不明白,希望大家指点下。
   1、整流桥输出端的地直接通过CY1和开关电源副边信号地连接。220V火线直接连接R7,R9,流过MCU,信号地,整流桥输出地,零线。想问下,这样连接做过零检测,220V经过了MCU,虽然流过MCU电流较小,但但是如果人体触摸MCU  管脚,是否存在危险?

网友A(2017-10-31):
电流很小,可能还没验电笔的高

网友B:
CY1电容量2200pF,你计算一下该电容对工频交流的容抗,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疑问的是,如果手摸到ZERO,即220V流过R7,R9,接入MCU I\O的管脚,此时电容CY1是否近乎被人体短路,而人体流过的电流,主要取决于R7,R9?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疑问的是,如果手摸到ZERO,即220V流过R7,R9,接入MCU I\O的管脚,此时电容CY1是否近乎 ...

人体流过的最大电流,主要由CY1决定。

网友C:
钳位到5.1V?AD口这么高电压?不经过隔离直接采样,风险很大。一般都要进运放跟随输出再采集。
用电压互感器采电压,同时经过比较器转换成方波信号采频率和过零检测,比较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体流过的最大电流,主要由CY1决定。

人体触电,人体电阻小于工频时CY1阻抗,电流直接流过人体,大地,并不会过CY1和零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位到5.1V?AD口这么高电压?不经过隔离直接采样,风险很大。一般都要进运放跟随输出再采集。
用电压互感 ...

你说的对,直接采集。我认为电阻失效带来的风险比较大,你认为哪里有风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体触电,人体电阻小于工频时CY1阻抗,电流直接流过人体,大地,并不会过CY1和零线吧? ...

你首帖所说的“如果人体触摸MCU  管脚”,实际上就是人体接触CY1右端,即“开关电源副边地”。此时“整流桥输出地”对大地电压为交流220V(有效值),因桥式整流两对角线轮流导通。CY1在50Hz频率下容抗为1.44兆欧左右,和R7R9串联后差不多。

网友D:
由于CY1串联阻抗比较高,和串联电阻的阻抗差不多了,RC移相,实际过零点和MCU采集到的过零点有相移。
这个电路其实不怎么合理的,省钱,但是增加软件负担,过零点也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