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基于stm8单片机用DHT22测量温度

楼主(2017-10-31):
  本人测量温湿度用stm8S系列单片机跑DHT22温湿度传感器是成功的,但是换成stm8l系列单片机就不成功了。为什么呢?
程序是这样子的;运行到while(!DAT)的时候直接跳出不读取数据.....

谁能解答。引脚配置没问题

void RH()            //接收温度湿度加校验
{
DAT_OUT;                //端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DAT_L;                     //主机拉低
delay_ms(3);
DAT_H;
delay_us(10);
DAT_IN;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if(DAT) FLAG=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while(!(DAT))
{
   FLAG=2;
   while((!(DAT))&&FLAG++);//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if(FLAG==1)break;
   FLAG=2;
   while((DAT)&&FLAG++);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if(FLAG==1)break;
   COM();                   //数据接收状态
   if(FLAG==1)break;
   RH_H=comdata;               //湿度的高8位数据
   COM();
   if(FLAG==1)break;
   RH_L=comdata;                //湿度的低8位数据
   COM();
   if(FLAG==1)break;
   T_H=comdata;                   //温度的高8位数据
   COM();
   if(FLAG==1)break;
   T_L=comdata;                   //温度的低8位数据
   COM();
   if(FLAG==1)break;
   check=comdata;               //校验字节数据
   break;
}
DAT_H;                    //数据校验
check_number=(T_H+T_L+RH_H+RH_L);
if(check_number==check)        //若校验通过
{
   temp  = ((T_H*256+T_L)/100)*10+(T_H*256+T_L)/10%10;            //合成并暂存16位温度数据  包括小数点后一位
   humid = ((RH_H*256+RH_L)/100)*10+(RH_H*256+RH_L)/10%10;        //合成并暂存16位湿度数据
}
DAT_H;
}//读取模块周期不能小于2s

网友A:
你是不是直接从51上移植过来的?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d7f326ff6c85ec3a86c2c5b0.html
你看看这个,你可能延时不够吧,另外你这么写不给力。

网友B:
会51其它的都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51其它的都差不多。

那不一定啊,51的IO操作容易啊,其他的操作要好几个指令

网友D:
应该是时序问题,不同单片机速度不一样的

网友E:
我记得这个跟delay有很大的关系,你试试改变delay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直接从51上移植过来的?

恩,移植过来改了IO管脚关键的运行步骤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d7f326ff6c85ec3a86c2c5b0.html
你看看这个,你可能延时不够吧,另外你这么 ...

我试试,延时我用示波器量着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时序问题,不同单片机速度不一样的

我用示波器测了下,延时没什么问题,就是从机没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这个跟delay有很大的关系,你试试改变delay的大小

好的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了下,延时没什么问题,就是从机没应答

换个传感器试试

网友F:
搞定了吗,楼主?

楼主:
没有,就一直发00,真想不到能怎么调了

楼主:
这是stm8s和stm8l151的对比一个有数据一个没有,两个的内部晶振都是16m的延时我也用示波器看过了

ZGILHH3K_%2QH5(KXC%$E]1.png (22.69 KB )

网友F:
会不会是i软件设置的问题,就是SSCOM3.2自身设置,你试试呢,别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i软件设置的问题,就是SSCOM3.2自身设置,你试试呢,别着急。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i软件设置的问题,就是SSCOM3.2自身设置,你试试呢,别着急。

因为串口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时序问题,不同单片机速度不一样的

大家都是16m内部rc振荡,关键现在好像是经常超时

楼主:
终于解决了,原来是我自己坑自己,设计板子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把电源的电容画到信号脚上了,焊上去后把我的信号都滤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原来是我自己坑自己,设计板子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把电源的电容画到信号脚上了,焊上去后把我的信 ...

我去,这个教训值得参考,电容是可以滤掉的。

网友G(2019-05-28):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原来是我自己坑自己,设计板子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把电源的电容画到信号脚上了,焊上去后把我的信 ...

真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