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测量涡轮流量计的脉冲

楼主(2017-10-31):
如何测量涡轮流量计的脉冲

楼主:
现在要做一个涡轮流量计脉冲输出的测量电路,网上查了下 一般是小于等于0.8V为低电平 大于等于8V为高电平 请问怎么设计电路才能用STM32来测量这个信号?

楼主:
就是说怎么才能将这个电平转换为与STM32兼容的电平信号?

网友A:
加个比较器,转换成0和3.3V的标准高低电平信号

楼主:
那这电路怎么做 基准电压怎么取 0.8V~8V

网友B:
模电书上有参考电路啊;
2个点都要的,用2个比较器;

网友C:
用运放或者比较器比较稳定可靠.
当然用个三极管反相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更简单的办法是用分压电阻 1:1 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电路给我参考下啊

网友E:
迟滞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F:
测脉冲的宽度,还是测频率

网友F:
你可以示波器先观察脉冲波形,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讨论方案。

网友G:
大家能给你提供的就是只有思路,具体实现还得靠你自己啊

网友H:
这个电路已经很简单了, 还要给电路?
那得看你的信号的特征, 最大可能最小可能值, 驱动电流能力.

网友I:
真的很简单了, 就是计算一下电阻阻值罢了

楼主:
请问迟滞比较器与施密特触发器区别,根据我查的资料发现这两者实现的功能一样啊

网友J:
但是总觉的只用个电阻的话会不会不稳定  用比较器那我给的VCC应该是多少伏  12V?

网友K:
那么输出还是12V的高低电平  3.3V?

楼主:
那怎么比较幅值为12V的高低电平

网友A:
可否采用 先用电阻分压降低电压 再用比较器比较  ?

网友L:
三级管电路我查到了用三极管搭建的232电路  信号从集电极输入 集电极输出  通过电阻使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与截止区  VCC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