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汉字库的原理

楼主(2017-10-31):
虽然硬件汉字库具有信息量大、使用方便等特点,但是其必须扩展一个 Flash 存储器,这样必然会带来硬件成本的提高和设计复杂度的增大。对于众多的仪器仪表、工业控制设备来讲,往往只需要几十个或几百个汉字就足够了,自制汉字库的方法,在硬件上节省了 Flash 存储器。

楼主:
汉字可以看成是有若干点所组成,如 16x 16 点阵形式,每个点用一个二进制位表示,存 1 的点当显示时可以在屏上显示一个亮点,存 0 的点则在屏上不显示,这样就把存某字的 16x 16 点阵信息直接用来在显示器上按上述原则显示则将出现对应的汉字

楼主:
首先统计所有需要用到的汉字,并进行编号,使每个汉字都有一个唯一的号码。编号从0开始,依次加一

楼主:
利用字库生成工具,将第一步统计的汉字按顺序逐个进行输入,按后选择字库的输出格式,转化后每个汉字都得到一个32字节的字库

网友A:
直接用软件生成就行了嘛

网友B:
自制汉字库的原理还不是外乎存储的

网友C:
这个需要一个可方便读写的内存空间的

网友D:
这个是需要先把汉子转化成十六进制的数字数组的

网友E:
这个主要是数组的存储的

网友F:
就是查表

网友G:
这个不是很复杂的哈

网友H:
这个主要是看看数据的存储特性的

网友I:
这个有专门的软件,可以生成的

网友J:
汉字库的主要是存储在flash中的数组的

网友K:
显示图片其实就是不同数组

网友L(2017-11-30):
这个将需要的数据的转换成十六进制的存储在flash中即可。

网友M:
这个汉字库的不是很难设计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