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嵌入式系统软件架构

楼主(2017-10-31):
模块划分的"划"是规划的意思,意指怎样合理的将一个很大的软件划分为一系列功能独立的部分合作完成系统的需求。C语言作为一种结构化的程序设计语言,在模块的划分上主要依据功能

楼主:
模块即是一个.c文件和一个.h文件的结合,头文件(.h)中是对于该模块接口的声明;

网友A:
某模块提供给其它模块调用的外部函数及数据需在.h中文件中冠以extern关键字声明;

网友A:
模块内的函数和全局变量需在.c文件开头冠以static关键字声明;

网友A:
永远不要在.h文件中定义变量!定义变量和声明变量的区别在于定义会产生内存分配的操作,是汇编阶段的概念;而声明则只是告诉包含该声明的模块在连接阶段从其它模块寻找外部函数和变量。

网友A:
/*module1.h*/
int a = 5; /* 在模块1的.h文件中定义int a */
/*module1 .c*/
#include"module1.h" /* 在模块1中包含模块1的.h文件*/
/*module2 .c*/
#include"module1.h" /* 在模块2中包含模块1的.h文件*/
/*module3 .c*/
#include "module1.h" /* 在模块3中包含模块1的.h文件*/

网友B:
这个架构的题目好大啊

网友C:
/*module1.h*/
extern int a; /* 在模块1的.h文件中声明int a */
/*module1 .c*/
#include "module1.h" /* 在模块1中包含模块1的.h文件*/
int a = 5; /* 在模块1的.c文件中定义int a */
/*module2 .c*/
#include "module1.h" /* 在模块2中包含模块1的.h文件*/
/*module3 .c*/
#include "module1.h" /* 在模块3中包含模块1的.h文件*/

网友C:
硬件驱动模块,一种特定硬件对应一个模块

网友C:
软件功能模块,其模块的划分应满足低偶合、高内聚的要求

网友D:
所谓"单任务系统"是指该系统不能支持多任务并发操作,宏观串行地执行一个任务。而多任务系统则可以宏观并行(微观上可能串行)地"同时"执行多个任务。

网友D:
多任务的并发执行通常依赖于一个多任务操作系统(OS),多任务OS的核心是系统调度器,它使用任务控制块(TCB)来管理任务调度功能

网友D:
TCB包括任务的当前状态、优先级、要等待的事件或资源、任务程序码的起始地址、初始堆栈指针等信息

网友E:
从CPU复位时的指定地址开始执行;

网友F: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  用在50米左右。

网友G:
从CPU复位时的指定地址开始执行

网友G:
跳转至汇编代码startup处执行

网友G:
跳转至用户主程序main执行,在main中完成:

网友G:
a.初试化各硬件设备;
b.初始化各软件模块;
c.进入死循环(无限循环),调用各模块的处理函数

网友H:
我一般的结构大概是:
硬件驱动层: 和硬件相关
硬件抽象层: 和硬件不相关
功能模块层: 特定功能模块,比如GUI,各种算法
应用层: 和应用相关

网友I:
C语言作为一种结构化的程序设计语言,在开发设计中应用比较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