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电池保护电路

楼主(2017-10-31):
分享一个Li+电池保护电路

楼主:
锂离子Li+ 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使用寿命长无**效应自放电量较低及单节电池电压高等优点但在使用时需严格注意过压保护过放电保护和过流保护对保护电路的精度要求较高,利用MAX1666构成了一个完整的Li+电池保护器

楼主:
MAX1666S/V/X分别为2节/3节/4节Li+电池组提供保护其中包括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护电池失配保护以及过流保护过压检测功能可有效避免电池组中的任何一节电池出现过充电当电池电压超出设置门限时CGO TKO输出高电平场效应管Q2 Q3被断开终止充电过程WRN输出低电平向电池组控制器发出报警信号电池最高电压门限VOVT由外部电阻R1 R2确定可设置范围4V至4.4V R1 R2阻值依据式选择

楼主:
欠压检测电路用于防止电池出现过放电现象当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所设置门限VUVT时UVODSOCGO输出高电平TKO保持低电平开关管Q3 Q1开路Q2导通电池处于涓流充电状态使电池电压得以恢复电池低电压检测门限通过R3 R4设置可设置范围2V至3V R3 R4取值可依据式

楼主:


网友A:
专用芯片现在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