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1603HP器件

楼主(2017-10-31):
请教:丝印1603HP器件,是何物?需要其参数。没有找到资料。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二极管,稳压管?电路中具体起啥作用啊

楼主:
9V直流电经过一个自恢复保险丝,然后到该器件。该器件一端接GND。应该是稳压管一类的。

网友B:
大约是个TVS那类的元件。

楼主:
我猜也可能是。查遍了,但是没有这个器件。需要看一下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