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的是否需要接地线

楼主(2017-10-31):
目前我从网上查了下资料目前所得的基本上就是:不接地线就可以正常通讯,但是要考虑共模电压的范围,接地话就只能单点接地。这个单点接地是指只需要在线路中任选一个通讯端的地进行连接吗?就只连一个地能保证通讯的安全吗?

楼主:
我采用过一块自己就带隔离的485通讯芯片,这种隔离后的是否就不用考虑接地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采用过一块自己就带隔离的485通讯芯片,这种隔离后的是否就不用考虑接地的问题了? ...

可以不接地

网友B:
某些工况下,接地反而更麻烦

网友C:
不需要接地,但应注意共模电压的安全范围

网友D:
短距、电磁环境较好时,可以不用接参考地,工业现场的话基本上都需要将参考地互连,而所谓单点接地,概念又不同,网上这方面的很多**都有问题,建议看看本栏目的485相关老帖。

楼主:
感谢版主和网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