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20V交流怎么变成直流24V和直流5V

楼主(2017-10-31):
我最近要做一个电机的控制器,但是电源部分不知道怎么弄,只知道把220V的交流整流,但具体的怎么做就不知道了,而且还是220V的整流,有点害怕电压高危险,请各位帮帮忙,指点一下,要是有电路图和PCB就最好啦,非常感谢

网友A:
你需要24V 和5V 电流是多少?
再者 你控制的电机是什么电机?工作电压多少?

网友B:
  这和你的需求有非常密切关系,你输出电压是多少?输出功率是多少?应用场合的环境温度是什么样?效率有无要求...
  以下观点供参考:
  常用小功率等级的隔离类型FLYBACK拓扑用的较多,当然经过线性变压器降压后再Buck也是一种选择;非隔离类电源可以考虑RC降压电路或高压BUCK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24V 和5V 电流是多少?
再者 你控制的电机是什么电机?工作电压多少?
...

你好,我控制的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100W的,额定电流5.9A,这个电机需要用24V直流,5V是给单片机供电。您能给个建议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你的需求有非常密切关系,你输出电压是多少?输出功率是多少?应用场合的环境温度是什么样?效率有无 ...

你好,我控制的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100W的,额定电流5.9A,这个电机需要用24V直流,5V是给单片机供电。不知道这样说您能明白么。我刚开始做,不是很懂

网友A:
买个现成的24V 10A开关电源,至少需要10A  如果成本不严,可以选更大电流的
然后  找颗DCDC 做成6-7V 电流1a  再搞个LDO 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现成的24V 10A开关电源,至少需要10A  如果成本不严,可以选更大电流的
然后  找颗DCDC 做成6-7V 电流 ...

要是自己做24V直流电源的话该怎么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自己做24V直流电源的话该怎么做呢?

当你会问出这个问题时,我建议你不要试图自己做100W的电源,没想得那么简单。

买现成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D:
10W的能做,估计两个月,100W的估计一年,算了还是去买个电源吧!哪个公司会让你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W的能做,估计两个月,100W的估计一年,算了还是去买个电源吧!哪个公司会让你折腾
...

哦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会问出这个问题时,我建议你不要试图自己做100W的电源,没想得那么简单。

买现成的开关电源吧。 ...

嗯嗯,我也想买个现成的了,自己做成本有点高,还不一定好用

网友E:
做100W的电源,真没想得那么简单,我也一直在想怎么做,目前还没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