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IO模拟读取SD卡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大呢?

楼主(2017-10-31):
SPI IO模拟读取SD卡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大呢?

网友A:
SD卡的SPI模式一般最高就10Mhz。
IO模拟的SPI你自己测能到多少,一般是到不了10Mhz的。
硬件SPI+DMA把SPI跑满就很nice了。

SDIO 1bit也比SPI要好很多,强烈建议SDIO接口来连接SD卡。

网友B:
SPI比较慢啊,建议还是用SDIO比较好。

网友C:
10M左右,建议还是用SD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