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自制的电阻,电感测量仪为什么有很大误差的说

楼主(2017-10-31):
我自制了一个电阻电容电感测量仪,在仿真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在做出实物后,只有电感测量部分是好的,电阻只能测100到330欧的,大了之后就不准确了,电感直接就无规律了。有没有大神告知可能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啊?如果有大神的话,麻烦加一下Q2289010716  微信DF5587795,求详细指导。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太笼统了,方便的话建议上传原理图和代码,探讨下设计的细节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上图上程序

网友C:
仿真只是原理正确而已。是在一切参数理想状态的前提条件下。

实际上,电源有噪音,环境有噪音,电阻不正确,运放偏置电压每个都不一样等等。。。。

网友D:
是啊, 你得把你的实现过程和电路及算法拿出来, 才能帮你分析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