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T4115芯片设计的LED驱动电路

楼主(2017-11-01):
我打算用用PT4115芯片设计一个降压型开关恒流线性调光LED驱动电路,采用的是模拟调光的方式。但是在连接好电路进行调试时,有时模拟调光的DIM端的输入电压无论怎么调节对LED灯都不产生影响;有时本次能调节了,下次用时,又没反应了,电压和电流都是在额定范围内进行的。我在想,PT4115芯片是我用烙铁焊接在电路板上的,会不会是在焊接的时候把芯片焊坏了啊,或者是电路在断电的时候,储能元件电感放电过大把芯片烧坏了?还有个问题,肖特基二极管SS24带有白色条纹端是负极吧?所用电路图,如下:请指教

基于PT4115的降压型LED恒流源

基于PT4115的降压型LED恒流源

网友A:
会不会是虚焊导致接触不良的原因?肖特基二极管有白线的一端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虚焊导致接触不良的原因?肖特基二极管有白线的一端是负极

谢谢。虚焊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VIN输入处真的没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输入处真的没有电容?

芯片资料上的推荐电路是有的,不过我想电容的作用应该是采用PWM波调光时的滤波作用吧,然后我用的是模拟调光的方式,所以就没加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资料上的推荐电路是有的,不过我想电容的作用应该是采用PWM波调光时的滤波作用吧,然后我用的是模拟 ...

还是并个电容吧,这样在上电时,能确保VIN不会悬空。

网友D:
那是恒流驱动的啊。你改变PWM输入端或者改变采集电阻才会进行LED的亮度调节的。这个我之前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恒流驱动的啊。你改变PWM输入端或者改变采集电阻才会进行LED的亮度调节的。这个我之前做过。 ...

谢谢。我用的是模拟调光,没有到PWM调光,接入电路的采样电阻阻值也是固定的,基本在0.3欧姆左右,然后通过调节DIM端的输入电压来调光的。想问你下,你的电路设计加了电容了吗?我正常情况下是能调光的,只是芯片总是坏,一断电就有可能烧坏芯片,然后就不能用了。求助攻,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并个电容吧,这样在上电时,能确保VIN不会悬空。

嗯嗯,好的。我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并个电容吧,这样在上电时,能确保VIN不会悬空。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搭的电路有时也能正常工作,模拟调光的现象也都正常,就是一断电源后,再打开电源芯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在想是不是突然断电造成的芯片被击穿啊,电路中有个储能元件电感,求解惑,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搭的电路有时也能正常工作,模拟调光的现象也都正常,就是一断电源后,再打开电源芯片 ...

上电时,VIN是多少电压?
这个芯片是不是要求VIN电压从0开始往上调?
我不清楚芯片是否击穿,一般来说如果击穿了下次也不能工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模拟调光,没有到PWM调光,接入电路的采样电阻阻值也是固定的,基本在0.3欧姆左右,然后通 ...

加了,滤波电容其实对电源的作用挺大的,你最好加上,然后按照手册给的应用电路设计,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滤波电容其实对电源的作用挺大的,你最好加上,然后按照手册给的应用电路设计,应该是可以的。 ...

好的,感谢。

网友E:
有点看不懂这电路,你这LED的电源是怎么样去确定的?有电阻可设置电流?
可以的话请对比这下这份TP8305B,已成熟并大批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