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楼主(2017-11-01):
此时运放的输出与输入有关吗,好像并没有什么关联。如果有关联,是怎样的关系

网友A:
此时运放已经饱和,输出与输入基本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运放已经饱和,输出与输入基本无关。

明白了,谢谢堂主

网友B:
假设放大倍数是3000倍。
(1V-3.3V)*3300= -7950V
因为运放只给了-12V,所以最低输出只有-12V了。你把负电压-12改成-1000000V试试看看,仿真结果是芯片烧了,还是能输出付的很高的电压。

网友C:
可以说有关系啊,比较器嘛,同相输入端比反相输入端大,输出接近正电源,反则输出接近负电源。

另外LM324和AD8221是不一样的运放,不能用LM324来仿真AD82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说有关系啊,比较器嘛,同相输入端比反相输入端大,输出接近正电源,反则输出接近负电源。

另外LM324 ...

那个AD8221的图是我放错了的,与LM324无关的,我在想按照这样子,虚短不是不成立吗,这样正相电压与反向电压不是不相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放大倍数是3000倍。
(1V-3.3V)*3300= -7950V
因为运放只给了-12V,所以最低输出只有-12V了。你把负电 ...

输入与输出没有直接关联时表示饱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AD8221的图是我放错了的,与LM324无关的,我在想按照这样子,虚短不是不成立吗,这样正相电压与反向 ...

饱和的状态下,虚短是不成立的

网友D:
“虚短虚断“前提是理想运放、线性放大,套用在实际运放、非线性就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饱和的状态下,虚短是不成立的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短虚断“前提是理想运放、线性放大,套用在实际运放、非线性就出现问题。 ...

了解了,没有弄清楚虚短的前提必须要有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