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三针插座有没有里面是螺钉压紧不用焊接的?

楼主(2017-11-01):
(无正文)

网友A:
可用4.8mm插簧端子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 ... pe=&filterFineness=

生产的话还得配把冷压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4.8mm插簧端子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 ... pe=&filterFineness=

谢谢老T叔
我看电动车电瓶也基本都用这种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4.4e6762ccFytFLB&id=543259595056&ns=1&abbucket=18# ...

对,
我就是想要这种

不过里面三个针看起来比一般的三针插座粗好多啊

网友C:
楼主帖里的那种插座都需要焊接或使用插簧免焊,采用螺钉固定的都是很老旧的型号或者是某些载流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