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为什么直流无刷电机带载后速度反而更快了?

楼主(2017-11-01):
    我的直流无刷电机没有使用PID,空载时速度稳定在一个范围内,但是带载时速度不但没有下降,范围会上升,不过是慢慢地上升。我说的速度,是霍尔的频率,不过霍尔的频率就是速度啊

网友A:
或许是无刷电机自动调节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无刷电机自动调节转速的

带负载速度上去之后, 我就把负载拿下来,结果速度没有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负载速度上去之后, 我就把负载拿下来,结果速度没有下去

电机什么牌子,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什么牌子,什么参数?

额。。。。你要哪些参数呢,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电机的参数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都是带电子驱动电路的,你说的现象应该研究电子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都是带电子驱动电路的,你说的现象应该研究电子驱动电路。

研究过了,没什么影响,主要还是靠程序的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研究过了,没什么影响,主要还是靠程序的控制

主要还是靠程序的控制,那还要研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靠程序的控制,那还要研究程序。

除了占空比还有别的东西能影响速度吗?我的占空比已经设置为定值了还是会变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占空比还有别的东西能影响速度吗?我的占空比已经设置为定值了还是会变快 ...

占空比不变,电机供电电压增高也会转快。另外你的占空比给到哪里了。

网友C:
从未遇到这么奇怪的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不变,电机供电电压增高也会转快。另外你的占空比给到哪里了。

现在是,带载比空载速度还快,没有加任何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未遇到这么奇怪的事,哈哈哈

现在是,带载比空载速度还快,没有加任何算法,怎么办

网友D:
如果外界没有影响的话,或许就是你程序里加了恒速环。

建议你再检查程序

我急需直流电机恒速控制单片机,不知各位大虾能否出手相助?

网友E:
把读取到的转速值,通过串口或其它方式打印出来看看;
看读取的值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读取到的转速值,通过串口或其它方式打印出来看看;
看读取的值是否稳定; ...

打印出来了,转速值一直在两个值内跳变,我说的速度变快是指霍尔的频率变快,一点一点变快,快了一定数值后转速值也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外界没有影响的话,或许就是你程序里加了恒速环。

建议你再检查程序 ...

没有加恒速环,就一个PWM驱动电机的程序

网友F:
那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驱动时间长了,可能与温度变化有关系吧!

网友G:
最重要的问题你没说,
直流电机的速度,跟供电电压有很大关系。
关键是你用的什么电源?如果是用的电池,你倒是还可以说外接条件稳定。
如果用的是稳压电源,就完全不能这么说了。
有一些稳压电源,由于反馈算法的问题,在带负载的时候,电压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升高。
另外,很多稳压电源在带电机性负载的时候,会有一个“母线电压升高”现象,也会造成供电电压升高。
所以,很有可能,你的电源电压根本是不稳定的,你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驱动时间长了,可能与温度变化有关系吧!

是的,我发现同一个占空比,电机温度越高速度越快,这是bldc的特性还是我 的程序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发现同一个占空比,电机温度越高速度越快,这是bldc的特性还是我 的程序问题? ...

电机温度高了,磁场就弱了,产生弱磁效应,电机速度升高。
可是你的电机温度是有多高啊?一般的铁钕硼磁铁要70摄氏度才开始退磁。
还有,你没有检测你的电机电流吗?速度升高的时候电流是不是变大了?
另外你没有检测你的供电电压吗?速度升高的时候,电压怎么变化的?

网友H(2018-09-03):
引用 网友D:
如果外界没有影响的话,或许就是你程序里加了恒速环。

建议你再检查程序 ...

邮箱:veack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