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单片机,CAN使用的备用引脚,那本来的引脚还能用于PWM输出吗

楼主(2017-11-01):
如题,单片机是PIC18F25K80,CAN使用的是RB2/RB3,那么RC6/RC7能用于PWM输出吗

网友A:
肯定可以的

楼主:
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我初始化了CAN后,PWM就没有输出了,如果不初始化CAN,PWM就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我初始化了CAN后,PWM就没有输出了,如果不初始化CAN,PWM就好用 ...

相应初始化就好,没有啥特别要注意的。看你的现象好像是CAN脚没有配置到RB2/RB3

网友B:
大神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QQ:3027681806   小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应初始化就好,没有啥特别要注意的。看你的现象好像是CAN脚没有配置到RB2/RB3 ...

找到原因了,程序后半部分有一处把CCPRL的数据清零了,所以一直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