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背光控制电路这样设计正确吗?通过PWM调节来驱动

楼主(2017-11-01):
19脚是LED+,20脚是LED-,通过PWM驱动mos管来进行背光的亮度调节,R18是限流电阻,不知道这样设计可不可以?

网友A:
Q2集电极串一电阻,屏19脚并电解对地

网友B:
用N-MOS在20脚控制更方便,三极管都可以省了。
PWM调亮度没问题的。

网友C:
q2的集电极串一电阻,拍P1的19脚串一电阻。

网友D(2020-03-20):
引用 网友B:
用N-MOS在20脚控制更方便,三极管都可以省了。
PWM调亮度没问题的。

能给个图吗

网友E:
恒流 ,100欧那个电阻,根据实际你要的最高亮度来调节
100电阻你换个1k电阻可调,调到你觉得最合适的最高亮度
100欧那个电阻不能直接对地,最小也要留个几十欧的余量
万用表大概量下记录下阻值就OK了
段码屏,我一般用330欧亮度就几乎很满意了

12864显示效果太差太贵,我从来不用

剩下你的发pwm就可以调节亮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