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TFT屏,刷屏比较慢,人眼能感觉到,怎么改善

楼主(2017-11-01):
GD32F407,TFT屏,刷屏比较慢(显示文字),人眼能感觉到,不知是哪设置不好,还是其它原因?
求高人指点 。  谢谢

网友A:
GD32F407是没有LCD TFT接口的,请问你的TFT屏是什么样的接口,分辨率多大?带LCD TFT接口的我用GD32F45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它LCD的接口就要看是什么样的接口,数据传输速度多快。
有问题可以找我交流375880228@qq.com

楼主:
不好意思,手误打错了,是GD32F207

网友B:
把主屏升上去,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驱动的

网友B:
是用IO口写的时序,还是用FSMC硬件来驱动的

网友C:
GD32F207的LCD 屏大屏是不是**肋?

网友D:
这个就提高MCU的主频的

网友E:
这个就提高刷屏的速率的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F:
刷屏慢,适当提高刷屏速率的就可以的呀

网友G:
把频率提起来,然后再把刷屏的延时去掉

网友H:
这个主频要配合好的

网友I:
这个办法只有提升刷屏的频率了吧

网友J:
楼上几位说的没错的,注意提高时钟频率的。

网友K:
把工作频率提起来

网友L:
只有提高主频这一个方法吧,我觉得

网友M:
同楼上几位一样,提高MCU的主频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N:
如楼上几位所说,提高MCU的主频的就可以的到达的

网友O(2018-07-10):
哪种屏  需要什么配置吗 感觉不像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P(2019-08-27):
用AT32F413跑200M来刷,Q:804086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