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输出端共地问题?

楼主(2017-11-01):
大家好,我的设备内部有2个不同厂家的开关电源,一个是正负18V,一个是正12V,因为我的设备有485接口和MBUS接口,当2个开关电源不共地的情况下,485通讯会出现偶尔通讯成功,偶尔失败的情况(485从机供电是通过我的设备正12V开关电源提供的,并且从机与我的设备485接口只连接A B线2根),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我把2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直流地进行短接,使我的设备与从机设备内部电路板共地,通过这种方法解决了485通讯不稳定问题,但现场有些设备出现烧电路板的情况。所以我想请问大家,2个开关电源输出共地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设备内部开关电源供电的220V是只有L N 两根线的,没有接大地,因为现场也不具备接地的条件

网友A:
一般是可以共地的,除非有的电路要求隔离。

网友B:
两个开关电源直接共地没问题。但共地的位置和方式需要注意。你是用一根细长线共地的吧?共地的位置点尽量选在两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口。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2个开关电源是挨着的,可以用2.5平方的线进行输出端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