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地磁数据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7-11-01):
1.目前我们是用mpu9250九轴合一的传感器,走的是i2c的通讯接口。目前的问题就是测试出来的数据对比实际电子罗盘偏差太大。还有就是我们每改一次板(相同的软件)测试数据偏差较大。以下是九轴传感器的附近的pcb图,原理应该问题不大。  想问问有没有用过这个ic,或者是有遇到这样情况的人。

楼主:
目前最大困扰就是没有办法排除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希望可以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方向去尝试验证,目前很苦恼。很多办法都已经想了。

网友A:
磁力计要校准,不然没发用,mpu9250的地磁我用过,还一般,不至于你说的不能用,当个电子罗盘绰绰有余呀,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力计要校准,不然没发用,mpu9250的地磁我用过,还一般,不至于你说的不能用,当个电子罗盘绰绰有余呀, ...

一定要校准?,现在软件一直在调试。只是我们想去从其他方面多考虑一下,不知道有什么把那可以确定是校准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定要校准?,现在软件一直在调试。只是我们想去从其他方面多考虑一下,不知道有什么把那可以确定是校准 ...

地磁计你也许没用过,把基本概念搞清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磁计你也许没用过,把基本概念搞清再说吧

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最近也看了一些资料。对于校准我的理解是相当于补偿抵消IC周围固有的磁场。但是目前是没办法通过测试去说明,这个是由于没有校准引起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怎么通过测试去定位目前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最近也看了一些资料。对于校准我的理解是相当于补偿抵消IC周围固有的磁场。但是目前是 ...

正常情况下,磁力计的数据你在各个方向的得到的是一个球面,实际是啥你看看就知道,不管是不是固定磁场,你要做的工做就是把非球面校准成球面,如果是球面还有问题,那就可以说明不是校准的问题,但不是球面的情况下,校准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没有接触过,最近也看了一些资料。对于校准我的理解是相当于补偿抵消IC周围固有的磁场。但是目前是 ...

那如果你仅仅是看电子罗盘,那就连球面也不用校准,直接在水平面校准成一个圆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你仅仅是看电子罗盘,那就连球面也不用校准,直接在水平面校准成一个圆就可以啦 ...

那如何确定这个数据已经校准为球面,你说的原理我明白了。但是你具体的如何去验证,没有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确定这个数据已经校准为球面,你说的原理我明白了。但是你具体的如何去验证,没有概念。 ...

你的数据是干啥用的,直接上matlab看看,要是你不知道matlab或者数据咋用,那就看看基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是干啥用的,直接上matlab看看,要是你不知道matlab或者数据咋用,那就看看基础吧 ...

我先试试水平面是不是一个圆,在看是不是一个球面。matlab都还给老师啦。

网友B(2018-05-16):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与你的电路板设计有关,也与你算法有关。

网友C(2025-03-10):
可惜不能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