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UART5串口超时中断不执行是什么原因?有代码,谢谢。

楼主(2017-11-01):
在新唐的NUC131系列芯片数据手册看到UART5的串口超时中断是要设置超时计数器中断使能位TIME_OUT_EN还有RX超时中断使能位TOUT_IEN,还要把定时溢出中断比较器TOIC设值,值设为0x32;
因为数据是隔50ms来24位,所以打算用串口超时中断确定那50ms,虽然用定时器也可以,但是为什么不可以,请求大神们看看!
串口初始化都在UART5_INT()函数那里,程序执行了PB12会闪烁,如果超时函数执行了那么PF5也应该要亮暗,但是PF5就是没有亮,跟公司的大佬想了两个一直没想出个所以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31.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define  RXBUFSIZE   1024

int32_t        main(void);

void                UART5_HANDLE(void);

void        SYS_Init(void)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2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5_MODULE);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CLK, 0);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2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5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UART5_RXD);
        SYS->ALT_MFP4 |=  (SYS_ALT_MFP4_PA12_UART5_RXD);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5_Msk);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5_UART2_TXD);
}

void        UART5_Init()
{
    /* Reset UART5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5_RST);

    /* Configure UART5 and set UART5 Baudrate */
        UART_SetLine_Config(UART5, 4800, UART_WORD_LEN_8, UART_PARITY_EVEN, UART_STOP_BIT_1);

        //UART_EnableInt(UART5, UART_IER_RDA_IEN_Msk);
        UART_EnableInt(UART5, UART_IER_RDA_IEN_Msk);

        UART5->IER |= (UART_IER_TOUT_IEN_Msk);
        UART5->IER |= (UART_IER_TIME_OUT_EN_Msk);

        UART5->TOR = (UART5->TOR & ~UART_TOR_TOIC_Msk) | (0x32);
}

void        UART2_Init()//Init UART2 for RS232
{
    /* Reset UART1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2_RST);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rate */
    UART_Open(UART2, 4800);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UART5_Init();
        UART2_Init();

    /* CODE */
        GPIO_SetMode(PB, BIT1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F, BIT5,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C, BIT0,  GPIO_PMD_OUTPUT);

        PF5  = 1;
        PC0  = 1;
        PB12 = 1;

    while(1)
        {
                PB12= ~PB12;
                TIMER_Delay(TIMER0, 500000);
        }
}

void UART5_IRQHandler()
{
        UART5_HANDLE();
}

void UART5_HANDLE()
{
        uint8_t  u8InChar   = 0xFF;
        uint32_t u32IntSts  = UART5->ISR;

        u8InChar=(u32IntSts & UART_ISR_TOUT_IF_Msk);

        if(u32IntSts & UART_ISR_TOUT_INT_Msk)
                {
                        PF5 = ~PF5;
                        TIMER_Delay(TIMER0, 500000);
                }
                else if(u32IntSts & UART_ISR_RDA_INT_Msk)
                {
                        while(UART_IS_RX_READY(UART5))
                        {
                                u8InChar = UART_READ(UART5);
                        }
                }
}

网友A:
如果这个思路不行,就用那个可行的啊。

网友B:
有串口超时就足够了  再用定时多此一举. 另外 用超时的 你的fifo设置低了没有  还有一般超时适合 RDA中断一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