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 144M速度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7-11-01):
如题? 我之前看过一个PLL设置,好像是设置  NR之类的,现在找不到了,麻烦大神告知

网友A:
这个应该是PLL的最大速度吧。

网友B:
  CLK->PLLCTL = CLK_PLLCTL_PLLSRC_HXT
              | CLK_PLLCTL_NR(6) | CLK_PLLCTL_NF(72) ;     // 12M/6*72 = 144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PLL的最大速度吧。

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PLLCTL = CLK_PLLCTL_PLLSRC_HXT
              | CLK_PLLCTL_NR(6) | CLK_P ...

十分感谢,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PLLCTL = CLK_PLLCTL_PLLSRC_HXT
              | CLK_PLLCTL_NR(6) | CLK_P ...

不好意思,你能再说明详细电吗?或者给我发个程序??

我试了试,总是出现乱码,因为之前对此不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