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STC单片机读SD卡时产生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11-01):
最近用STC15L单片机编写了一个硬件spi读写SD卡的程序,有个疑问,如果我正在从SD卡读512byte数据时如果产生中断会怎样,会影响数据的接收吗?如果会应该怎样处理,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01-30):
谢谢各位的解答,自己看了下手册,上面描述如下:
       传输完一个字节后,SPI时钟发生器停止,传输完成标志(SPIF)置位并产生一个中断(如果SPI中断使能)。主机和从机CPU的两个移位寄存器可以看作是一个16循环移位寄存器。当数据从主机移位传送到从机的同时,数据也以相反的方向移入。这意味着在一个移位周期中,主机和从机的数据相互交换。
我的理解是:
SPI的接收数据需要向数据寄存器(SPDAT)发送0XFF,然后读数据接收寄存器(与发送同一地址)
当SPI传输如果被中断,会在传输完当前字节后停止(如手册所说spi clock停止),直到中断结束后有新的字节移入寄存器才会继续传输。

网友A(2017-11-08):
是可以被中断的, 不要让中断服务占用太多时间, 就不会影响 SPI 的读写.

网友B:
简单点就是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设置一个标志位,有中断时置位,主循环中检测这个标志位判断是否有中断发生

网友C:
读SD卡是可以被这哪是中断一下的,没事,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