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F28335

楼主(2017-11-01):
我想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1.问题一,就是方框1和方框2中的ccxml两个文件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影响?
2.问题二,就是source文件夹里面该放什么文件,有什么作用?
3.问题三,就是方框3中的红色字是什么原因啊?
4.问题四,就是我应该把自己要写的程序写在main.c那个文件里面吗?

(小白才入门DSP,问的问题可能有点呆,但是我真的是学得很辛苦,花了两三天时间四处找资料才学会建立工程,步骤是会了,但是还是有些不理解其中一些步骤的原因,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问题一:没有什么影响,只需要仿真器型号选好就行了
问题二:source文件里,放一些源文件,包括各种外设的初始化函数等,当然,这一部分也可以自己编写,但是TI提供的有,所以可以直接使用
问题三: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不影响仿真
问题四:是的,需要把main函数放在main.c中,
以上时自己的见解,欢迎指正修改,共同学习

网友B:
这个 直接建议你先下载controlSUITE吧   打开里面最简单的工程
先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