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应坛友求助,开贴讨论STM32F103高速控制ADS8363的题目。

楼主(2017-11-01):
应坛友求助,开贴讨论STM32F103高速控制ADS8363的题目。     @qmmdzd
类似的帖子有这么几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0466&page=1#pid8853734
https://bbs.21ic.com/icview-2028914-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4650-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3588-1-1.html

类似的芯片还有ADS7263, ADS7223。可能还有其他型号。

欢迎各位大侠、坛友,和有类似需求的坛友参与。   @airwill     @xyz549040622      @永远的牛虻

楼主:
坛友的需求基本是这样:
STM32F103控制ADS8363,高速控制AD转换和数据读取,速度尽可能高;(所以,IO口模拟时序的方法,不在讨论之列。)
而且,A、B两路信号是有关联的,所以需要同时采集,而不是只采集其中一路;以1M左右或者几百K的高速采样率,只需要采集几个毫秒,存储下来,就可以了。后续处理不考虑。

为了方便,上传一下芯片手册,
STM32的手册太大,没法传。

楼主:
首先考察一下 ADS8363。

这个芯片有 HALF CLOCK 和 FULL CLOCK两种工作模式,
后者需要更多的时钟,速度自然偏慢,所以暂时不考虑。
只看 HALF CLOCK 模式。另外,CID=0的方式下数据是18位,也暂时不考虑,只考虑CID=1,16位的情况。

16位AD,SPI串行接口,有三个特殊之处:
1、转换一次,需要至少18个时钟脉冲,——这和SPI常见的8位、16位模式不同,
2、数据的串行输出所需的时钟,和AD转换时钟是共用的。
3、A、B通道分别从SDOA、SDOB管脚输出。

这个时序,显然用CPLD/FPGA控制最合适。但这是另一个背景,这里不考虑。深入考虑一下就会发现,用STM32F103来控制,确实有难度。
讨论的目的是:这样做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怎么做?

基本信号:

CS应当可以直连地线,固定为低电平。

CONVST负责启动芯片内部的转换逻辑,RD信号负责启动芯片SPI接口工作,
二者各司其责,而且特征相同,
如果其他方面允许,可以把二者短接起来,用一个CPU信号来控制,当然要同时满足双方的时序。这时视为一个管脚,RD。如果其他方面有要求,那只能分开。

BUSY信号可以无视,前提是CPU提供足够数量的时钟,其他时序正确无误。

比较难的是CLOCK、RD、SDI、SDOA、SDOB,这几个信号是有时序要求的,需要统筹考虑。

楼主:
在读取数据期间,考虑到位同步问题,
CLOCK必须使用SPI接口的时钟,SCK,
也就是说,至少在读取数据的时候,SCK管脚必须与CLOCK管脚直接连接,或间接连接。
这点应当没有疑问。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AD转换所需要的、额外的2个时钟脉冲,怎么产生?
不同的处理方法,都意味着整套方案必须正确、合理。“整套”,这一点很重要。
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A:
玄德继续更新,明天详细拜读。

网友B:
作为整套问题, 你还得讲一下那些信号中, 哪些是输入, 哪些又是输出.
这两个时钟, 是固定不变的, 还是不确定的?

楼主:
上午有空,看了两三个小时手册。
还在构思。
用STM32控制确实有难度。

@qmmdzd
希望明确一下你的需求。
1、输入信号,A、B各一路,需要同步采样,对吧?
2、是全差分,还是伪差分(单端)?
3、最低采样速度要求多少,期望多少?看你其他帖子曾经说过,300K4、你目前采用什么方法,达到什么程度,最好细说一下。

楼主:
多种情况综合考虑,形成这样的思路:

使用HALF CLOCK方式,RD与CONVST捆在一起。
1、定时器X的某个通道产生脉冲,下降沿触发DMA,启动SPI接收数据,2、SPI设为8位,每三个脉冲为一组,产生24个脉冲,同时读到三个字节数据;

3、该脉冲送给定时器Y,每计够三个脉冲定时器翻转一次,产生RD/CONVST信号。

(下午再细化。)

网友C:
感谢玄德开这个帖子,我现在是用STM32模拟SPI方式控制的,BUSY信号不管,采用的是半时钟模式,RD和CONVST连在一起使用,两路信号输入,双ADC模式同时采集,现在速度能到300K左右,采集的信号还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午有空,看了两三个小时手册。
还在构思。
用STM32控制确实有难度。

想要采集的速度尽量达到这个芯片的最高速度,全差分模式,双ADC各一路同步采集,按手册上可以选择的是半时钟模式,RD和CONVST连在一起使用,M0和M1都接低,输出为SDOA和SDOB,配置寄存器config分三步走,第一步ADC1基准电压,写入0x1002,0x03ff;第二步配置ADC2内部基准电压0x1005,0x03ff;第三步更新整个寄存器0x1020  我理解的是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采集的速度尽量达到这个芯片的最高速度,全差分模式,双ADC各一路同步采集,按手册上可以选择的是半 ...

我比较关心的是:
1、CLOCK怎么产生的?
2、SDI、SDOA、SDOB、RD、CONVST,都靠IO模拟吗?
3、300K,是指这样模拟的采样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比较关心的是:
1、CLOCK怎么产生的?
2、SDI、SDOA、SDOB、RD、CONVST,都靠IO模拟吗?

对的 所有的信号全是IO模拟产生的  后来调试了一段时间速度也提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 所有的信号全是IO模拟产生的  后来调试了一段时间速度也提不上来

IO模拟,居然能达到300K的效果?
有点怀疑。

有没有实际测过,CLOCK管脚的脉冲频率大概有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IO模拟,居然能达到300K的效果?
有点怀疑。

这个我没有实际测试,是一个同学软件模拟后告诉我的最快速度,我不确定  我自己写的程序只到了10K

网友B:
我们最后讨论硬件 SPI 方式, 而不是软件模拟方式.
没有时间去细细读那厚厚的手册, 希望看明白的朋友, 先回答一下我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最后讨论硬件 SPI 方式, 而不是软件模拟方式.
没有时间去细细读那厚厚的手册, 希望看明白的朋友, 先回 ...

CONVST是输入,启动信号,上升沿启动AD转换;
RD是输入,读取信号,在下降沿的时候,芯片把数据输出到SDOA、SDOB管脚;
BUSY是输出,高电平表示内部忙、正在转换;

SDI是SPI的通信接口,相当于 MOSI端;
SDO是MISO端。

其他还是要看手册。
具体的使用方式、读写模式,我也没吃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没有实际测试,是一个同学软件模拟后告诉我的最快速度,我不确定  我自己写的程序只到了10K ...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敢不信300K了。
既然IO模拟的,测一下频率应当很简单。

我现在的思路是:
使用HALF CLOCK方式,RD与CONVST捆在一起,
用SPI接口的SCK作为CLOCK,
那么读三次,可以读出三字节数据,同时也产生24个CLOCK脉冲,
而HALF CLOCK模式一次转换需要20~21个脉冲,24个就够用了,多出来的芯片会无视(这一点很巧妙),
设置SPI的时钟为18MHz,24个时钟会耗时1.4微秒,
即使达不到1M采样率,也可以到600~700K。如果SPI时钟设置为24MHz,正好可以达到1M采样率。但时钟随意设置,可能做不到。
如果再设高一些,就不能满足芯片时序要求了。

上面是大思路。

楼主:
细说一下SPI的操作过程,是这样:

如上图,用一个定时器产生PWM脉冲,脉冲的下降沿触发DMA,启动SPI传输;
传输完成后,SPI的Rx事件再次触发DMA,把接收的数据转移到缓冲区。

这整个过程,我用STM32F407实现过,效果不错,纯硬件过程,速度是最快的了。
但F103的DMA功能弱一些,能否实现,还需要验证一下。
现在先假设可以做到。

楼主:
前面说的PWM波,只能用于启动SPI,
而RD/CONVST信号,需要每三个PWM脉冲才出现一次。
或者说,用一个RD/CONVST脉冲,触发出三个PWM脉冲。

如果做到这一点,整个硬件流就齐了。

但是,如何用F103的硬件实现呢?
也许,定时器的主、从、级联功能可以组合出来;这需要对STM32的定时器非常熟悉。

如果用硬件电路配合,也许能做到这一点:另开一路定时器,对PWM脉冲进行计数,为1时输出高电平,其他数值为低电平,
用此高电平接通一个数字开关。
如下图:

如果做不到,可以考虑用IO模拟,
IO模拟出RD/CONVST脉冲,
同时启动上一层的硬件流,即启动PWM波、读数据、转移数据的过程,
转移数据的DMA执行次数设为3,在结束时返回第一步,产生下一个RD/CONVST脉冲。也就是说,能用硬件尽量用硬件实现,有困难才用软件,这也是折中的方法,不能做到最快,也算比较快。

网友B:
非常同意楼上的方法. 补充一点思路
CLOCK 可以用系统时钟输出功能引脚, 把主频分频后输出.
RD/CONVST脉冲可以用 PWM 输出.
SPI 是否可以工作在从模式, 用 BUSY 或者 RD 作为 CS 的驱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同意楼上的方法. 补充一点思路
CLOCK 可以用系统时钟输出功能引脚, 把主频分频后输出.
RD/CONVST脉冲可 ...

SPI工作在从机模式,这个思路真的很妙。
我没有想到。

20层的方案需要用两路DMA,
其中一路是为了启动SPI工作,
因为SPI只有向外发送数据,才会产生SCK时钟,同时接收数据。
启动SPI,真正目的是启动“接收”时序。
如果用从机模式,外界输入SCK时钟,SPI以为主机在召唤,所以自然会启动接收;
这样可以少用一路DMA,可实现性就更大,可以确定能够实现。

而AD那边也会以为主机下命令了,所以会输出数据。

楼主:
CPU的SPI做从机,有点细节要明确:
SPI是由CS启动,还是由SCK启动?

如果是前者,就要把PWM波连接SPI的CS引脚,
如果是后者,就不需要动用CS脚了。

但,如果是前者,又会引入一个麻烦,因为SPI的CS信号、SCK信号是有相位要求的,
CS可以用PWM实现,那么如何产生有相位要求的SCK信号?大概又要往定时器的主、从、级联方式上考虑。
这就是麻烦的地方。如果用DMA启动SPI,就不存在这个麻烦。

楼主:
也算讨论了一些内容,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qmmdzd

前面多次用到DMA,设置比较费力。
可以再把难度降低一点:

仍然用IO口模拟CONVST/RD信号,制造一个脉冲,随后保持低电平不变,
然后软件启动三次SPI,这样就产生24个SCK脉冲,该脉冲作为AD的CLOCK,
同时会收到三次数据,高、中、低三个字节,属于一个采样点,
用SPI中断处理这些数据,甚至不用中断,标志查询也行,
随后再回到上面,继续用IO模拟下一个CONVST/RD脉冲。
如此往复、循环。

这样实现就比较容易一些,而且速度也“相对”比较高。
这个思路的核心是:给AD提供多余的CLOCK,这不会影响AD的正常工作;而且,脉冲群之间有延时,也不会影响它工作。想通这两点,对设计会很有帮助。

建议你试试。

网友B:
SPI 是 CS 触发,  SCLK 驱动移位的,  可以用 RD, 或者 反相 BUSY 信号做 SPI 的 CS 信号

我不赞成软件沦陷 SPI 收发标志, 你的留一点 CPU 时间给主循环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算讨论了一些内容,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qmmdzd

前面多次用到DMA,设置比较费力。

玄德的思路给的很清晰 我能看明白了 我现在正着手准备试下这几种方案 看看哪种更快 不过我对定时器这块理解的不够深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友的需求基本是这样:
STM32F103控制ADS8363,高速控制AD转换和数据读取,速度尽可能高;(所以,IO口模 ...

DSP+FPGA处理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友的需求基本是这样:
STM32F103控制ADS8363,高速控制AD转换和数据读取,速度尽可能高;(所以,IO口模 ...

以前使用FPGA做两路采集和一路输出没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使用FPGA做两路采集和一路输出没有压力。

讨论的前提就是STM32F103。

网友C:
各位坛友 如果有相关的程序麻烦大家传一份 我水平有限参考看下 STM32控制或者FPGA控制ADS8363/7263/7223都行 邮箱957673760@qq.com  再次感谢玄德 airwill  感谢大家相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算讨论了一些内容,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qmmdzd

前面多次用到DMA,设置比较费力。

这里有个问题想问下 如果先采集把数据存储在一个数组中 等全部采集完再处理可以吗?因为整个信号周期几个ms,采集的点数也是在STM32存储的能力范围内 这样是不是能够不用中断处理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问题想问下 如果先采集把数据存储在一个数组中 等全部采集完再处理可以吗?因为整个信号周期几个 ...

1、当然可以。

2、这和用不用中断有关系吗?

网友C:
请教玄德  如果两路数据输出 也就是SDOA和SDOB同时输出 而SPI只有一个MISO引脚 这该如何连?还是只能是选择数据都从SDOA输出 只是有先后顺序这样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玄德  如果两路数据输出 也就是SDOA和SDOB同时输出 而SPI只有一个MISO引脚 这该如何连?还是只能是选择 ...

必须有两个MISO管脚,即两路SPI。
SDOA和SDOB是同时输出,如果能做到同时启动两路SPI,那么就可行,
问题是肯定会有时差。
如果这个时差能远远小于一个SCK周期,比如十分之一以下,那么可以考虑。
这取决于一条语句的执行时间,需要精准测试一下。

最好不要这样。

楼主:
后面的工作模式,我没有时间认真看。
靠你自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工作模式,我没有时间认真看。
靠你自己了。

好的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