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据口上不能加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7-11-02):
在串口通讯的时候把数据口旁边放几个稳压二极管,结果电路就工作不稳定了、、

网友A:
不能错误地加稳压二极管。

网友B:
不能错误的做事,哈哈哈

网友C:
RS232串口信号是正、负10V电平,如果用一般的稳压管并联到地,负电平几乎被钳位到0,当然串口信号会出错。改成双向15V稳压管就没问题。

网友D:
去测一下输入电平就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232串口信号是正、负10V电平,如果用一般的稳压管并联到地,负电平几乎被钳位到0,当然串口信号会出错。 ...

我用的CP2102,它的说明是USB转UART的、这有影响么?

楼主:
恩、6.5V的击穿电压、反向对质电压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232串口信号是正、负10V电平,如果用一般的稳压管并联到地,负电平几乎被钳位到0,当然串口信号会出错。 ...

我用的是6.5V的双向稳压管

网友E:
电容有可能太大了,二极管的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6.5V的击穿电压、反向对质电压5.0

虽然tvs的结电容不大,但是你还是量量看信号呢

网友G:
为什么要加稳压二极管?想画蛇添足吗?
如果是要解决抗干扰的问题,你可以问,有什么干扰,怎么解决干扰问题。而不是让大家顺着你错误的路线解决问题。
你上来就问加稳压二极管为什么不行?不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不行。这个办法根本就不是好办法。

网友H:
抓下信号,看TVS的性能。

网友I:
示波器是工程师的眼睛
如果工程师连示波器都不会用...
如果公司连示波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