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复数

楼主(2017-11-02):
复数各位都熟悉,真的吗?

这个系列原本该放在模拟板块,这次关于复数的注解放置在此——技术交流板块,意味着此话题不仅局限于电路原理。

楼主:
    [a,b]

二元组(或二元数),这个听说过吧。

网友A:
对复数,在中学时就学,当时就是整啦给复数开平方的一个虚数单位,我很久的想法,除啦给负数开平方,实在不知道有啥用,就是在复数上定义啦很多计算规则,告诉你就那样算,复平面在形式上跟直角坐标系还一样,后来接触到计算机算法部分时知道,复数对于向量的旋转有着简化的做用,但,复数的出现肯定不是仅仅为给负数开方,那么是不是就是针对旋转运算定义的那形式跟算法,还是啥

楼主:
其实,那就是个二维的向量而已。

1)定义加法

    [a1,b1]+[a2,b2]=[a1+a2,b1+b2]

2)定义数乘

    k[a,b]=[ka,kb]

注:上述都是实数。废话,复数还没生出来呢。

楼主:
加和数乘显得太过单调,来点乘除法不犯法吧。

那么就继续定义:

乘法

    [a1,b1][a2,b2]=[a1a2-b1b2,a1b2+a2b1]

楼主:
从上面的乘法定义可以看到,有

    [0,1][0,1]=[-1,0]

楼主:
能从上面那个等式中看出点什么吗?

楼主:
继续给一个式子:

    [a,b][a,-b]=[a^2+b^2,0]

这个,眼熟吧。

楼主:
下面,定义内积:

    [a1,b1].[a2,b2]=a1a2+b1b2

由此就可以定义角度了。具体自己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