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400V/50mA电压电流如何采集?

楼主(2017-11-02):
请问直流400V/50mA电压电流如何采集? 精度要求不高。 请问有什么好的简单方案?或者集成模块采集, 单片机用STM32F103 准备用集成ADC采集。 谢谢

网友A:
测量直流电压可以分压后采集,测量直流电流可以用分流器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直流电压可以分压后采集,测量直流电流可以用分流器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采集。 ...

你好 ,电流使用哪种分流器? 有型号可以推荐?  量程只需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直流电压可以分压后采集,测量直流电流可以用分流器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采集。 ...

分流器和采样电阻一个意思吧? 但是普通仪表放大器共模耐压不能到400V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流器和采样电阻一个意思吧? 但是普通仪表放大器共模耐压不能到400V啊
...

〓◆ 采样电阻样本 ◆〓 , 不多见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流器和采样电阻一个意思吧? 但是普通仪表放大器共模耐压不能到400V啊
...

分流器和采样电阻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分流器在额定电流下两端电压是标准化的,通常为75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流器和采样电阻一个意思吧? 但是普通仪表放大器共模耐压不能到400V啊
...

仪表放大器共模确实不能到400V。
可以在低端采样,也可以把电流采集部分连同放大和AD转换部分单独使用一组电源,AD输出的数字信号由光耦隔离送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放大器共模确实不能到400V。
可以在低端采样,也可以把电流采集部分连同放大和AD转换部分单独使用一 ...

这个成本有点高,请问低端采样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放大器共模确实不能到400V。
可以在低端采样,也可以把电流采集部分连同放大和AD转换部分单独使用一 ...

隔离就是放大器采样端不和400V共地,单独使用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成本有点高,请问低端采样什么意思?

低端采样,就是在400V接地的那端串联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隔离就是放大器采样端不和400V共地,单独使用电源?

是的。

网友C: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采集,不涉及共模电压问题,还自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采样,就是在400V接地的那端串联电流采样电阻。

一个400V 给几个设备并联供电,几个低端采样,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400V 给几个设备并联供电,几个低端采样,有没有什么影响?

“一个400V 给几个设备并联供电,几个低端采样,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种情况,必须每台设备单独电流采样。此时这几台用电设备难以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400V 给几个设备并联供电,几个低端采样,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种情况,必须每台设备单独电流采样 ...

共地肯定的? 每个设备单独低端采样共地,有什么影响是没考虑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地肯定的? 每个设备单独低端采样共地,有什么影响是没考虑到的?

15楼你的发言,我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电流使用哪种分流器? 有型号可以推荐?  量程只需500mA

用精密的无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采集,不涉及共模电压问题,还自带隔离。

有型号推荐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楼你的发言,我看不懂。

请问我现在是400V单独一个地,用一个AD8417 电流检测 和接到 STM32 ADC 这样行吗? 8417 和 STM32共地 ,目前好像烧电脑调试口,是400V 通过AD8417窜到STM32低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现在是400V单独一个地,用一个AD8417 电流检测 和接到 STM32 ADC 这样行吗? 8417 和 STM32共地 , ...

给出你的电路。

楼主:
AD8417 输出接STM32F ADC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8417 输出接STM32F ADC

两边电路不存在回路,运放的输入等于是浮空的,如此将感应巨大干扰,所以电路不会正常工作。如果左侧电路具有接大地回路,那么将对接在右侧电路中的同样具有接大地回路的设备(比如PC)和器件构成高压,有此,损坏接口太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分流器和采样电阻一个意思吧? 但是普通仪表放大器共模耐压不能到400V啊
...

参考高边测电流的IC的应用电路,通过分压电阻及三极管的VCE来进行电平移位,信号由电流形式提供,助工级别的应能明白。

网友F:
通过稳压二极管+限流电阻得到一个高共模的电源,作为高边采样的OP的工作电源,用分流电阻取得的信号经过差分转恒流电路,以电流的形式输出流向低边,电流通过一个低边取样电阻转成合适的电压信号,在低边取样电阻上可放多个三极管(PNP)以共基的形式相串联以分担共模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AD8417 输出接STM32F ADC

想当然电路,8417能受得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AD8417 输出接STM32F ADC

先分压电阻降低共模电压,再用差分电路提升差分信号,这也是一种万不得已的方法,引入的问题,信噪比下降,误差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