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能实现电压控制恒流输出的功能吗?

楼主:
电路见附件,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输入端加0-2.5v的直流电压时,电源的供电电压+-24V不稳定,来回跳动变成5.2v,-24v或者+24v,-5.2v,可以输出一个电流,但是取样电阻又热的厉害,几乎是不能用。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出了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A(点评):
op07±24V供电?运放还好吗?

网友B(2017-11-02):
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你的OP-07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实,充分利用OP-07,再加一支大功率MOS管,立即搞定。电路参见《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54页开始。

网友C:
可以实现功能,不过有以下问题;OP07供电是不是已经超出了额定范围,如果按照你现在的传递函数来计算。你输出最大电流为:5/0.3=16A。这个电流已经远远超过OP07的负载了

网友D:
OP07电源用到+-24V会烧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功能,不过有以下问题;OP07供电是不是已经超出了额定范围,如果按照你现在的传递函数来计算。你输 ...

多谢各位的指导,非常感谢。电源确实超出了范围,我后来用了+-15v供电,实际上用+-24v也并没有烧坏op07。输入电压最大控制在2.5v所以,当时我仿真的时候最大的电流输出是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你的OP-07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实,充分利用OP-07,再加一支大功率MOS管,立即搞定。 ...

谢谢老师,我今天就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非常感谢。电源确实超出了范围,我后来用了+-15v供电,实际上用+-24v也并没有烧坏op07。 ...

实践中OP07输出的最大电流应该在10mA-20mA左右。所以你这个很恒流源最大输出也只有10mA-20mA左右。远远达不到你所要求的8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践中OP07输出的最大电流应该在10mA-20mA左右。所以你这个很恒流源最大输出也只有10mA-20mA左右。远远达 ...

那我要怎么办呢?我想输出最大8A的恒流源,能用0-5v电压控制的。op07的作用是放大电压信号,电流输出能力由OPA549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要怎么办呢?我想输出最大8A的恒流源,能用0-5v电压控制的。op07的作用是放大电压信号,电流输出能力 ...

“我想输出最大8A的恒流源,能用0-5v电压控制的。”
用支功率MOS管扩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输出最大8A的恒流源,能用0-5v电压控制的。”
用支功率MOS管扩流即可。 ...

用IRF640N可以吗?

网友B:
200V/18A,足够了。注意:该管为线性工作,功率耗散很大,发热厉害,需要相当大的散热器。

楼主:
这个原理图有问题吗?输入电压变化,输出无变化,只能输出一个恒定的电流。

楼主:
可以实现电压控制电流了,但是0.3欧姆的康铜丝瞬间就烧红了,根本不能用。哪位大侠帮我支支招?

楼主:
IRF640  RL 的电压我换成了24v8A的电源,可以实现电压控制电流的,但是取样电阻和RL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取样电阻很快就烧红了,这样是不是哪里不合理?知道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A(2025-01-06):
OUTPUT加扩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