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人推荐几种开关MOS吗?

楼主(2017-11-02):
需要开关频率能达到20M,低电压的

楼主:
或者有没有好的NPN三极管推荐,能达到20M开关频率的

网友A:
需要流过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流过多大电流?

驱动LED灯用的,需要0.5A左右

网友B:
驱动LED灯要这么高频率做什么?

网友C:
就是PWM控制LED几百赫兹就够了,

网友D:
普通需求却提出高要求也会害死人。
低压的开关电源,也就1-3M频率算高频了。普通的几百KHz。

网友E:
这个小电流的MOS 管还是比较好找的, 倒是你的这个驱动电路也需要选一选, 看看能否足够的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LED灯要这么高频率做什么?

。。。做可见光通信,通过LED的高速闪灭,传输数据,想要传输数据的带宽大,频率就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需求却提出高要求也会害死人。
低压的开关电源,也就1-3M频率算高频了。普通的几百KHz。 ...

。。。1-3M的我已经做出来了,不算高频,1-3M的好搞定,上了20M就蛋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电流的MOS 管还是比较好找的, 倒是你的这个驱动电路也需要选一选, 看看能否足够的驱动能力 ...

驱动电路用的运算放大器,运放给MOS管驱动,小意思。

网友E:
20M 的开关频率用运放驱动?

看来楼主还是个外行吧. 三言两语还说不清楚.
建议楼主先好好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M 的开关频率用运放驱动?

看来楼主还是个外行吧. 三言两语还说不清楚.

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指点下吗?确实是外行,做电路,勉强10M可以,20M一直都没有成功,一直以为是MOS管的原因,看来我的驱动电路不对,我应该看下那些资料呢?

楼主:
大神,还有个问题,我在设计接收端的时候,需要用20M的带宽的跨阻放大器,将探测器的小电流放大。我手上有一些800M的高频运放。AD8001。这种高频运放可以用在20M带宽的电路吗?还是说不能用,需要做阻抗匹配?这块涉及到高频有点头疼。

网友E:
阻抗匹配是需要考虑到的, 特别是面对信号传输的时候.
如果对于你的信号传输距离很短, (按照高频信号完整性, 远小于波长) 可以不做匹配处理.
用 800M 的运放, 挺浪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