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电阻焊接后,阻值精度变差

楼主(2017-11-02):
用的是厚声的0.1%  20K的电阻。发现焊接后,阻值精度不够了。

温度恢复后,用洗板水清洗后;都会出现这问题。

有没有人碰到过。 开路测试,拆下来清洗重测。

网友A:
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才彻底,否则电阻肚子下面印板有可能洗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才彻底

电阻规格书上发现一个词耐焊接热:ΔR<0.2%。 这要就精度到0.3%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规格书上发现一个词耐焊接热:ΔR

网友B:
去看看该电阻的手册,先确认是否为焊接温度过高所致。对于一定阻值以上的电阻尤其是高值精密电阻,必须注意PCB焊接残留物的影响,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必须有相应对策。

网友:
我们是遇到过,焊接前后阻值不一样。之后买了5盘全新的,测试,发现还没焊接,阻值就有异常。异常的电阻会受到焊接的影响。最后确认是电阻自身问题。原厂给的答复时,机器故障导致。出货没检验出来。

网友C:
你的电阻一盘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阻一盘多少钱?

不记得了,好像是1毛多一个,几百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记得了,好像是1毛多一个,几百块

按说这个价格应该是真的了,但是性能真的可能不行。我几年前买过vishay的积压0.1%电阻(盘子是用很薄的料做的,但是一看就是好料,第一次见到),用电桥和Fluke 6位半表测了下,误差普遍在0.03%以下,少量到0.05%,用热风枪加热,也不超过0.07%。后来再买,盘子不一样了,性能差远了,室温误差一般都0.05%以上,少量直接到0.1%,热风枪一吹,大部分超标,怀疑是假的贴了vishay的牌。量不大,代理不鸟,有分销的报价高好多。中间还测试过其他的(一个供应商发的),三星 松下都不行,怀疑假的,但是koa的性能很好,和最早的vishay的差不多。就后来买的相对差点的,焊接后误差也没变化很多,不管是手工焊还是回流焊,都没洗板

网友D:
20K电阻0.1%的精度,误差值不过2欧姆,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用到这么精密的阻值,
不过个人意见,如果确实需要超高精度阻值,
建议换方案,否则随着产品的使用年限增长,
电阻的误差很快就会恶劣到没法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0K电阻0.1%的精度,误差值不过2欧姆,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用到这么精密的阻值,
不过个人意见, ...

算错了还是看错了,是千分之一不是万分之一,万分之一的电阻,没用过,估计价格要高2个数量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算错了还是看错了,是千分之一不是万分之一,万分之一的电阻,没用过,估计价格要高2个数量级吧 ...

脑子抽抽了,应该是20欧姆
不过个人感觉0.1%精度足够了啊。

网友E:
清洗+50度烘干。。。。空气湿度对测试也是有影响的,有时间的话在干燥箱里测试,温度25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清洗+50度烘干。。。。空气湿度对测试也是有影响的,有时间的话在干燥箱里测试,温度25度。。。 ...

感觉还是电阻质量不行,我用的200K的0805,50ppm,如果空气湿度和助焊剂影响的话,岂不是影响更大,但是实测几乎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K电阻0.1%的精度,误差值不过2欧姆,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用到这么精密的阻值,
不过个人意见, ...

测量信号精度要求误差<0.5%。
0.1%的主要用在工装上面。量不大。但要求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洗+50度烘干。。。。空气湿度对测试也是有影响的,有时间的话在干燥箱里测试,温度25度。。。 ...

有试过清洗+烘干,没用。
看了电阻规格书,里面有的个耐热焊性。0.2%变化是在0.2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0K电阻0.1%的精度,误差值不过2欧姆,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用到这么精密的阻值,
不过个人意见, ...

你果然还是适合敲代码

网友G(2019-12-31):
代理台湾Viking光颉,主营产品精密电阻,精度有0.01%,0.05%,0.1%,0.25%,0.5%,1%,温度系数TCR:1PPM/℃,2PPM/℃,3PPM/℃,5PPM/℃,10PPM/℃,15PPM/℃,25PPM/℃,50PPM/℃。如您有需要可随时联系我,可提供样品测试。QQ8114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