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 IAP 跳转过后马上死机

楼主(2017-11-02):
做过STM32f1,f0系列的iap,没问题。这些要做GD32f130的IAP,flash的擦写没问题,通过工具查看内存flash擦写是正确的。我甚至直接用KEIL直接在对应的地址偏移下载了。但是程序跳转过去后就卡住了。关中断,中断向量偏移都做,

    NVIC_VectTableSet( NVIC_VECTTAB_FLASH ,  0x2800);
    __set_FAULTMASK(0);

还是死机。

这是IAP跳转函数
    if (((*(__IO uint32_t*)FLASH_APP1_ADDR)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FLASH_APP1_ADDR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FAULTMASK(1);
        MOD_LED_Set(LED_SYS ,LED_ON);
        __set_MSP(*( __IO uint32_t* ) FLASH_APP1_ADDR);                                //        初始化应用程序堆栈指针
        Jump_To_Application() ;                                                                                //        跳转到应用程序
    }

有没有做过GD32F130IAP成功的大师?谢谢了,搞了一整天。

网友A:
检查APP中是否有把VTOR又给改回去。

楼主:
VTOR没有改回去,其实即使改了,应该也能跳过去运行一段时间,我的APP一开始就翻转一个LED,但没有执行到那里就死机了。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我查看了MAP文件,发现镜像文件的地址不对,真是坑爹。原本以为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不过发现LINKER选项没有勾选第一个选项,也就是之前的地址修改是无用功,坑啊。
     现在终于OK了。
     发现在21问问题最终都是自己解决了

是要勾选 Linker --> 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吗? iap 升级里,把 keil 勾选此项 生成的 .bin 或者.hex 烧写到 flash里面?

网友B:
IAP还是最好不要用,弄不好就出问题

网友C(2018-01-24):
大侠 话说VTOR(0xE000ED08) 设置为 0x00002200 还是设置为0x08002200 呢? 现在也是一开中断,中断向量表就异常了,不懂问题出哪里了. 求赐教

网友D:
这个东西还是不太稳定,最好不要这么干

网友E(2018-04-02):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我查看了MAP文件,发现镜像文件的地址不对,真是坑爹。原本以为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 ...

你好,我调试GD32F407 时发现类似问题,我的现象是之前调试通过了,但是我修改代码,(包括删除一些无用代码)编译就会出现卡死,个人感觉应该是编译后map问题,但是我发现reset 地址和我IAP跳转地址是一致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发现异常的时候,如果采用单步调试,发现卡死在了SystemInit函数,单步运行调试,又不会卡死,等单步运行完SystemInit函数,点击run,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现象很奇怪,不知道你有遇上过吗? 我发现LINKER第一个选项已勾选,还请你指导下……谢谢!如果把keil工程 flash地址修改为0x8000000 ,去掉NVIC 偏移设置,编译工程程序运行正常。就很纳闷了,1、为何单步运行能正常,直接运**死,难道有延时要求吗?个人觉得单步和直接运行就差延时吧?

网友F:
这是跑飞了还是?

网友G:
程序肯定有问题

网友H:
估计跳转的位置不对

网友I:
这估计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J:
还是跳转的地址不一致的锅哈

网友K(2018-08-22):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我查看了MAP文件,发现镜像文件的地址不对,真是坑爹。原本以为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 ...

兄弟,我也遇到你这种情况了 ,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调试GD32F407 时发现类似问题,我的现象是之前调试通过了,但是我修改代码,(包括删除一些无用 ...

我也是这也样  用了IAP    单步调试可以跑过去    但直接运行就出问题了   我打开map文件   发现映射表那些中断有问题    有两个值  一个是从0x0000015C开始,一个是从0x0000015A开始,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请问是.map 里 哪一个参数 是 中断向量

网友L(2024-02-28):
引用 网友B:
IAP还是最好不要用,弄不好就出问题

产品要求要在线升级,如果不用iap,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升级固件?

网友L: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用keil 和 Jflasher 还有 GD programmer 下载 到 0x08004000 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但是在程序里 IAP升级,且固件数据是对的,就是不能run。请帮我分析一下,求教了

网友M(2024-07-31):
你的代码中使用了FLASH_APP1_ADDR,这个地址是你应用程序的实际起始地址吗。

网友M:
您已经使用 NVIC_VectTableSet() 设置了中断向量表的地址。请确保 NVIC_VECTTAB_FLASH 和地址 0x2800 是正确的。

确认向量表地址:确保 0x2800 是应用程序代码中中断向量表的正确起始地址。如果您使用了其他起始地址,请相应地更新。

网友N:
中断向量表未正确更新

网友O:
堆栈指针未正确设置

网友P:
如果应用程序的时钟和外设配置与IAP环境不兼容,或者配置过程中存在错误,也可能导致死机。

网友Q:
IAP跳转代码或应用程序代码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导致跳转后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R:
在跳转前,从新的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处读取堆栈指针的值,并将其设置到MSP寄存器中。

网友S: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稳定性

网友T:
硬件连接错误、电源不稳定或外部干扰等也可能导致MCU在IAP跳转后死机。

网友U:
检查并更新中断向量表地址

网友V:
在IAP中设置跳转标志,并通过复位操作跳转到APP。这种方法可以确保运行环境变得很干净,避免由于之前状态未清除而导致的问题。复位后,在HAL_Init()之后、外设初始化之前读取跳转标志,并根据需要跳转到APP。

网友W:
没有逻辑错误或无限循环。检查是否有非法的内存访问或指针操作。

网友X: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中断向量表有问题。

网友Y:
在IAP跳转后,如果中断向量表(VTOR)的地址没有正确更新到新的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那么当中断发生时,处理器可能会跳转到错误的地址,导致死机。

网友Z:
是否有内存地址冲突,例如DMA通道、外设寄存器等。

网友AA:
新程序的堆栈设置是否足够大,以防止堆栈溢出导致死机

网友AB:
如果在跳转过程中不需要处理中断或接收数据,可以关闭这些功能以避免潜在的干扰和错误。

网友AC:
检查是否有未处理的异常或错误,导致跳转失败。

网友AD:
在跳转到IAP代码时有足够的堆栈空间。如果堆栈溢出,可能会导致程序异常。

网友AE:
检查堆栈设置和中断向量表的配置。

网友AF:
MCU的启动模式设置正确,没有因为启动模式设置错误而导致程序跳转到错误的位置。

网友AG:
有足够的堆栈空间,防止因堆栈溢出导致的死机。

网友AH:
如果中断向量表没有被更新,可能会导致中断无法正常处理,从而引起死机。

网友AI:
在进行IAP跳转前,需要确保所有中断都已经关闭,否则在跳转到新的应用程序后,残留的中断处理可能会导致系统异常。

网友AJ:
跳转的目标地址可能不正确,导致程序跳转到了无效的内存区域。

网友AK:
跳转后的应用程序中断向量表配置不正确,导致中断无法正常处理。

网友AL:
跳转的应用程序本身可能存在代码或数据错误,如指针越界、数组越界、资源冲突等,这些问题在跳转后可能暴露出来,导致死机。

网友AM:
跳转前需要设置正确的堆栈指针(MSP),如果堆栈指针设置错误,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访问无效的内存地址,导致死机。

网友AN:
新应用程序的堆栈大小设置不足或堆栈指针初始化错误。

网友AO:
如果应用程序的时钟和外设配置与iap环境不兼容,或者如果配置过程中有错误,也会发生崩溃。

网友: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特别是对于需要外部设备或传感器的情况。

网友AB:
如果可能,尝试在不同的硬件上运行相同的IAP和应用程序代码,以排除硬件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AP:
参考GD32F130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确保遵循了所有的编程指南。

网友AQ:
在IAP跳转到APP的过程中,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例如,未正确地配置PLL),则可能导致APP无法以正确的频率运行

网友Z:
错误的时钟配置可能会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甚至死机。

网友AR:
使用调试工具(如J-Link或ST-Link)来调试IAP程序,查看具体的死机原因。可以设置断点,逐步执行代码,观察变量和寄存器的变化。

网友AS:
如果可能,在跳转前将外设注销或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AF:
应在跳转前使用__set_MSP(*(__IO uint32_t*) FLASH_APP1_ADDR)

网友AT:
在跳转前,从应用程序的某个已知地址(如向量表的开始位置之后)读取堆栈指针的值,并将其设置为当前堆栈指针。

网友AU:
新程序中的初始化代码正确无误,特别是对于外设的初始化,如GPIO、时钟、中断等。

网友AV:
如果跳转地址错误,可能会导致程序跳转到无效的内存区域。

网友AW:
在IAP中设置跳转标志,并通过复位操作跳转到APP。这种方法可以确保运行环境干净,避免时钟配置和外设初始化导致的卡死。

网友AX:
在IAP跳转过程中,如果中断向量表的地址没有正确设置,会导致新程序无法正确响应中断,从而引发系统卡死。

网友AY(2024-09-03):
有足够的堆栈空间来防止堆栈溢出导致的混乱。

网友AZ:
不正确的时钟配置可能会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甚至崩溃。

网友BA:
不正确的时钟配置可能导致系统故障甚至崩溃。,

网友BB:
在这种情况下,中断向量表很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BC:
不正确的硬件连接、不稳定的电源或外部干扰也可能导致MCU在iap跳转后崩溃。

网友BD:
不正确的硬件连接、不稳定的电源或外部干扰也会导致MCU在iap跳变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