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PC端(windows系统)怎么实现与ARM(或dsp)的传输速率为2Mbps以...

楼主(2017-11-02):
如题,PC端(windows系统)怎么实现与ARM(或dsp)的传输速率为2Mbps以上的串口通信?
应用场合:电机控制;
问题的出发点是希望能通过PC上位机获取到电机运行时的比较实时的数据,比如转矩,速度,位置。

ARM,串口转USB,PC机硬件本身是不是都可以满足这个速率需求,瓶颈是不是在PC的操作系统和软件上?
有没有人实现过类似的功能,能否给指条明路?

网友A:
拿两个pc对通下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B:
无关什么操作系统,关键要硬件和应用软件支持,硬件支持是关键。串口在PC平台早已处于淘汰中,带有原生串口的PC已很少见,而通过USB转的串口,最高速度能做到多少可不好说,受很多因素的制约。PC平台的数据吞吐及处理能力远远强于ARM嵌入式系统,SATA和USB3.x的传输速度都是你要求的百倍。放弃用串口的想法吧,直接用USB可以轻松解决,而且该速率下,USB的抗干扰性也比串口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关什么操作系统,关键要硬件和应用软件支持,硬件支持是关键。串口在PC平台早已处于淘汰中,带有原生串口 ...

谢谢你的回复,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是想通过USB转的串口。不过你说的USB,跳过串口,ARM和PC用USB直接连,传输距离的限制大概是多少?

网友C:
USB肯定没问题,就是你的ARM串口估计困难。要好一些可以考虑带CAN的ARM,用ACN转USB是可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是想通过USB转的串口。不过你说的USB,跳过串口,ARM和PC用USB直接连 ...

以最大速率通迅,可靠传输距离在一两米左右,但需要足够好的电缆。USB是差分信号,高带宽(远高于232串口的早期标准)下比同速率的RS232传输距离远,尤其是达不到标准232电平(正负12V)的串口。

网友D(2017-12-22):
我们有SPI转以太网、USB转以太网的芯片,加我QQ3406553682细聊

网友E:
pc原生串口波特率最高960k,需要驱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