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游浏览器隔一会就会弹出一个百度首页,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02):
卸载,换浏览器

网友A:
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B:
用谷歌浏览器

楼主:
用了这么多年了,好多书签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一次。。。

重装没有用,还是不停弹出。比较恶心。

楼主:
现在用的百度浏览器,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发现弹窗的百度网页地址是:
https://www.baidu.com/index.php?tn=maxthon2&ch=2
正常的百度地址应该是:
https://www.baidu.com/
基本上是半小时弹窗一次。

楼主:
退出“腾讯电脑管家”,就再也没有弹窗。神马情况!!!!

网友C:
换浏览器吧,还是chrome好

楼主(2017-12-18):
引用 网友C:
换浏览器吧,还是chrome好

卸载了电脑管家,现在装了36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卸载了电脑管家,现在装了360.

或者试试 搜狗浏览器也可以

网友E:
浏览器厂商一般都不会自己弹个标签页的,弹窗除外(在节假日,购物街像QQ、360等浏览器可能会弹一些购物广告)。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浏览器插件、PC软件等第三方触发,首页被锁定等也是这个原因。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查下是不是装了什么浏览器插件或者一些权限高的PC软件,检查浏览器锁定等设置。当然部分流氓软件的锁定首页(简称锁首)就算你卸载也是不彻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了这么多年了,好多书签在里面。

书签的问题,现在大部分浏览器都支持从其他浏览器中导入的,百度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浏览器厂商一般都不会自己弹个标签页的,弹窗除外(在节假日,购物街像QQ、360等浏览器可能会弹一些购物广 ...

卸载了,现在没有问题。在网上也搜到一些帖子,反映遨游和电脑管家有点冲突。

网友F:
用火狐,Firefox57很溜,速度都超越chrome了。

网友G(2018-04-11):
书签的问题,现在大部分浏览器都支持从其他浏览器中导入的,百度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