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MOS驱动电路的讨论?

楼主(2017-11-02):
附件是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的一部分,电路主要是通过回生电阻R76释放马达的回生电压。但是有一些元件不清楚有什么用,望各位前辈一起来讨论、赐教。
1、TC4425输入端电阻电容有什么用,是一个RC低通滤波电路吗?
2、TC4425输出端电阻R80是为了将输出的电流信号转换了电压信号以控制MOS的通断吗?
3、C61、R77、R81都有什么用?(R77刚开始我认为是加速MOS的关断,但是R77的阻值为10K,感觉阻值太大,不合理。并且MOS关断时可以通过TC4425内部的MOS管快速释放能量,以达到快速关断的目的。)

网友A:
标错了单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错了单位了吧?

哪个单位错了?

网友A:
比如C61,10uF应该是标错了单位了。这个电容用到10nF就差不多了,或者不要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C61,10uF应该是标错了单位了。这个电容用到10nF就差不多了,或者不要也没有问题。 ...

C61是滤波的作用吗?滤除输出信号的干扰波

网友B:
楼上这位帅哥:
你只顾问问题,却不去仔细看人家的回答的文字,不去想,是没有用的。

我辛辛苦苦打了几百上千字解答你的问题,
我每一个回复都是从排版到用词(包括单位、术语、符号、字母的大小写,甚至标点)仔细撰写的,
以便于每一个人的阅读并避免歧义。

楼顶问题的1、2、3,在下面帖子中应该都有比较明确的解答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3110-1-1.html

我真服了!

网友C:
个人理解c61电容的目的是  它比删机的电容大的多 开关时间的计算就不用考虑场效应管的参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位帅哥:
你只顾问问题,却不去仔细看人家的回答的文字,不去想,是没有用的。

分析的很到位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