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7000C无法收发短信吗?

楼主(2017-11-02):
我用的是4G移动手机卡,目前用该卡能进行TCP通讯,但收发短信没有反应,
AT+CNMP=51

OK

AT+CNMP=13

OK

楼主:
这种模块看手册支持GSM啊,但发送给模块短信后,模块没有任何AT输出啊

楼主:
模块能发送出去短信,但手机给模块发送短信,模块没有任何提示命令,如 +CMTI  都没有

楼主:
很奇怪啊,换了一个SIM7000C模块也是无法接收短信的,但能发短信,一会打客服问下,我的手机卡是否为移动4G卡,是不是跟手机卡有关呢

网友A:
注意配置短信中信号码。

网友A:
一般来说,现在的模块应不用再配置短信中心号码,但最好还是检查一下,同时务必仔细阅读模块的手册,注意正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