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7-11-02):
遇到图中的这种情况,当Q2的G级输入-12时,Q2的D级的电位如何确定,如果不能确定,Q1是否导通与Q2的D级有关,还有这个输出电压是如何得到的?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几幅图

楼主:
最后一幅就不用了。

网友A:
“当Q2的G级输入-12时,Q2的D级的电位如何确定”
此时Q2的DS之间彻底关断。
不过Q1也关断,故Q2漏极电位不定(由两支管子漏电流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Q2的G级输入-12时,Q2的D级的电位如何确定”
此时Q2的DS之间彻底关断。
不过Q1也关断,故Q2漏极电位不 ...

我将2个MOS断开,测得Q2的D级电位为0V,Q1的S级电位为6.94V.
我能否这样理解,将他们连接后得到的电位为均值。
仿真得到的结果好像确实是这样。

楼主: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不导通时,Vd约等于V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2个MOS断开,测得Q2的D级电位为0V,Q1的S级电位为6.94V.
我能否这样理解,将他们连接后得到的电位为 ...

你的测量很成问题。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吧?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输入电阻比MOS管关断时的电阻小得多。

网友A:
仿真里面的测量结果,比实际数字万用表要强。但这样断开测量,并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Q2的G级输入-12时,Q2的D级的电位如何确定”
此时Q2的DS之间彻底关断。
不过Q1也关断,故Q2漏极电位不 ...

谢谢堂主的解答,你说的
“故Q2漏极电位不定(由两支管子漏电流决定)。”
因为2个管子型号相同,所以截止时Rds相同,漏电流相同,所以相当于2个电阻串联在两端加一个6.5V的电压,所以Q2的漏极电位也就等于一半的电源,这样理解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测量是一门学问,万用表去测量高阻的点,大部分场合没有意义,特殊场合有意义,比如GPIO高阻输入模式,万用表测量该点电压,和GND之间是0V,和VCC之间也是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堂主的解答,你说的
“故Q2漏极电位不定(由两支管子漏电流决定)。”
因为2个管子型号相同,所以截止 ...

两支管子型号相同,参数也存在差异。你看看MOS管datasheet中对漏电流只规定了一个最大值,若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管子的漏电流大于此值则管子不合格,小于此值(不论多么小)则判定为合格,就知道此参数的分散性一定相当大了。MOS管的其它参数也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堂主的解答,你说的
“故Q2漏极电位不定(由两支管子漏电流决定)。”
因为2个管子型号相同,所以截止 ...

一定要测量两支MOS管联接处的电压,不是不能测量,而是须采用某些特殊的方法。采用这些特殊方法测量,你就会观察到:该点电压很不稳定,总是在变化,这是由于温度变化而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是一门学问,万用表去测量高阻的点,大部分场合没有意义,特殊场合有意义,比如GPIO高阻输入模式,万用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支管子型号相同,参数也存在差异。你看看MOS管datasheet中对漏电流只规定了一个最大值,若在规定的测试 ...

我在琢磨一下。

网友C:
两个MOS管都截止的情况,用万用表量,中间电压是1/2 *VDD;但是这个电压基本是没有驱动能力的,随便接过负载到地,他就变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MOS管都截止的情况,用万用表量,中间电压是1/2 *VDD;但是这个电压基本是没有驱动能力的,随便接过负 ...

这个电压直接接下一个MOS管的漏极,顺便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图的作用,EN4高电平光耦不导通,低电平导通,还有图中的三极管的作用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个MOS管都截止的情况,用万用表量,中间电压是1/2 *VDD;但是这个电压基本是没有驱动能力的,随便接过负 ...

万用表本身就是负载,用万用表测量的同时,已经改变了电路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本身就是负载,用万用表测量的同时,已经改变了电路状态。

万用表的负载有时会小于MOS管及其内部阻尼管的漏电流所能驱动的负载,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直接接下一个MOS管的漏极,顺便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图的作用,EN4高电平光耦不导通,低电平导 ...

没分析出来,是不是你抄图的时候少了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分析出来,是不是你抄图的时候少了东西了。

没有,VOF和VOC控制D2,EN4控制G2,我在想这S2也不知道,最后的输出是I+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的负载有时会小于MOS管及其内部阻尼管的漏电流所能驱动的负载,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

“万用表的负载有时会小于MOS管及其内部阻尼管的漏电流所能驱动的负载”
不必小于,只要达到MOS管漏电流的若干分之一,已经对测量结果有相当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负载有时会小于MOS管及其内部阻尼管的漏电流所能驱动的负载”
不必小于,只要达到MOS管漏电流 ...

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负载有时会小于MOS管及其内部阻尼管的漏电流所能驱动的负载”
不必小于,只要达到MOS管漏电流 ...

你说的是对的。只有远远大于,才会出现我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