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1117-3.3V稳压的问题

楼主(2017-11-02):
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ASM1117-3.3号称是可以输出1A的电流,但是我在输入5V时输出3.3V时用一个33欧电阻模拟100ma左右的电流时输出电压掉0.3V多。这是什么原因。如果稳压芯片都会掉电压,那还有什么意思。麻烦大牛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关键是你的5V 电流能力多少?
另外 仔细看规格书 ,输出1A 是有条件的

网友B:
输入电流是否够?带载时要测测输入电压,同时LDO的输入输出端要有滤波电容。

网友C:
还有输出电压最好用示波器看一看是否平稳。

网友D:
输出功率跟跟封装的大小也有关系。

网友E:
散热够不够?

网友F:
我们客户正规渠道采购的1117 3.3,在瞬间100毫安持续几十毫秒时候能掉0.6v,,我把我之前假货宝淘的换上一个,纹丝不动,,都是用示波器测的

网友G:
电源和1117的参数都需要仔细看看

网友H: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掉的

网友I:
咋会,应该还是哪里有问题吧,好好看datasheet

网友J(2017-12-02):
不会吧,我用1117稳压挺稳的,没啥大的变动,你输入电源那边没有问题吧?

网友K:
100mA不至于,上图说明一下情况吧!

网友L:
输入端电流测一下,是否够,不要只看输出端。

网友M:
1,要确保输入电源的负载能力;
2,要确保1117电路的正常工作条件,比如输出输出的滤波电容,比如芯片的散热问题(100mA完全不用加散热片),比如走线宽度;
3,你的负载电阻别看错了,不要拿了个3.3欧姆的,而且你的电阻也要确保功率够;
4,就算是国产的1117,在保证散热的情况下跑500mA绝对没问题

网友N:
一般按照datasheet给的原理图,器件参数,不会有问题

网友O:
不用纠结  就是LDO的质量问题  换一个其他家的  立马妥妥的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