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BLDC每次启动速度都不一样

楼主(2017-11-02):
   一样的占空比,每次开关电之后速度都有明显的区别,这是电机的问题吗?

网友A:
电机不是损坏过的或者用的特别特别久的,一般来说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B:
一样的占空比,每次开关电之后速度都有明显的区别

这正常
电机的转速, 跟 占空比有关外, 还跟电源电压有关, 也跟负载有关. 而这负载除了外部阻力, 还有自身的润滑系统和温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