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求助:usb 转485

楼主(2017-11-02):
求助各位大哥,我调试时使用moxa usb转485 uport1110, 因为DB9配线端子台丢了,于是到数码城买了另一国内品牌(不记得)的USB转485转接线,使用新买的转接线上的配线端子台和uport1110连接使用.始终不能通讯;换到新买的 线上确是可以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看终端电阻

网友B:
如果只是端子不同,重点检查连线是否一致,有时还需关注是否附加终端电阻。

网友:
电平不一样,造成不能通讯.....一般的485转USB都是TTL电平,你那个估计是232电平的

网友C:
说不定本来就是坏的,怎么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