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 输出信号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11-02):
哪位大神,帮帮解答呢

网友A:
你先把图画对再说!

网友B:
当前电路也不能说不对,是滞回比较器电路

网友C:
输入范围很小。。。

网友D:
带磁滞的比较器

楼主:
是否就是带滞回的比较器,那么这个滞回的区间大概怎么算,电阻怎么匹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否就是带滞回的比较器,那么这个滞回的区间大概怎么算,电阻怎么匹配? ...

根据运放3脚分别输出最高和最低,计算2脚电压,就得到上下跳变点。

网友D:
管脚我是按你的图说的。
然而我手上的DATASHEET管脚和你的图不一样。

网友E:
就是,先把图画对,运放的管脚排列随意定义的吗?数据手册总要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脚我是按你的图说的。
然而我手上的DATASHEET管脚和你的图不一样。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