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5500

楼主(2017-11-02):
关于w5500速度,我看datasheet上说,理论最高为80M,实际最高为33.3M
首先,这个速度应该是指spi的速度吧??

我设置为30M,就显示连不上了

35M就完全没法反应了。

有没有大神关于调速方面的经验???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同一局域网的交换机W5500大部分都ping不通,只有一个交换机的其中一个端口非常稳定?程序是楼主写的 M453+W5500

楼主:
什么意思?把w5500从这个端口移到另一个端口,就ping不通了?  那电脑你移了没?

网友A:
把w5500从这个端口移到另一个端口,就ping不通。  你说那电脑你移了没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mac是不是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