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N76E003 APROM保存数据丢失

楼主(2017-11-02):
使用IAP 往APROM中写入数据 重新烧写程序后保存的数据丢失是怎么回事?
是被 擦出掉了吗?保存的数据变成了0XFF

楼主:
烧写程序时,擦除多大的内存?

楼主:
烧写新程序时,需要擦除内部ROM吗,那么擦除多大?

网友A:
你把数据保存在LDROM中,程序写在APROM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数据保存在LDROM中,程序写在APROM中即可。

LDROM操作步骤是什么样的?和读写APROM方法一样吗? 还有就是 LDROM的地址是多少啊》?

网友B:
应该是在烧录时候可以选择位置的

网友A:
程序读写LDROM, 当做EEPROM用,把程序烧在APROM中,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中设置即可。擦除区域有选项的

网友C(2018-11-27):
这个芯片加密了好像只能整片擦除。。做EEPROM要能单独擦除某块就方便多了。

网友D:
我猜是因为代码重上电的时侯,已经有跑ERASE的流程。
前面可以用GPIO判断要不要作ERASE.

网友E:
这个链接里有个文件,新唐出的教程

网友F(2019-01-24):
看手册吧,地址都有。烧录软件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