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无线zigbee 的天线连接器SMA接地问题

楼主(2017-11-02):
在设计 zigbee天线的时候,我使用SMA 天线连接器,固定在金属外壳上。金属外壳应该接屏蔽地而不是电源地。但是,
由于SMA天线连接器的外铜环通过射频天线的铜皮,其实是直接与模块的电源地连通的。这样,屏蔽地和电源地就连通了,而且是
通过这个SMA的外壳来连通的。这样会产生什么后果????或可能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A:
zigbee天线,跟wifi天线有什么区别吗,,找wifi天线的例子呗,,

网友B:
SMA座的地线可以按照你需要的方式接线,但是,因为不清楚你的地回路设计及其依据,实在不好判断。

网友C:
我做过,是把两个地姐一起的,可以正常使用